请教89S52仿真正确,烧写芯片后不能正常工作的原因。谢谢

楼主:
请教89S52仿真正确,烧写芯片后不能正常工作的原因。谢谢!

网友:

检查一下晶振起振了没有。 然后想下看门狗关了没。

网友:

复位电路做对了没有???? EA脚接高电平了没有????

网友:

谢谢回复!我想应该是S52内部看门狗方面的问题吧!我烧了片C52就能正常工作,我再看看程序……谢谢两位了!

网友:

如果你用8255的话,经常出现这样的问题是因为不稳定造成的,多准备几块吧,目前我也没有什么好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