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射频上的short与Open是怎么定义的,谢谢

楼主(2007-09-07):
请问射频上的short与Open是怎么定义的,谢谢
请问射频上的short与Open是怎么定义的,谢谢 似乎跟我们所理解的低频时的short与open有很大的不同,高手能详解一下吗
射频

网友A:
广义上:short即低阻性连接,open即高阻性连接。射频与低频的短路与开路区别在高阻与低阻的区间界定。

网友B(2008-12-01):
有道理,拜读了!

网友C(2009-03-13):
有道理,拜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