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分有用的自动关机 和 结束进程!

楼主:
:D 自动关机 命令:shutdown 用法: shutdown [-i | -l | -s | -r | -a] [-f] [-m \\computername] [-t xx] [-c "comment"] [-d up:xx:yy] 没有参数 显示此消息(与 ? 相同) -i 显示 GUI 界面,必须是第一个选项 -l 注销(不能与选项 -m 一起使用) -s 关闭此计算机 -r 关闭并重启动此计算机 -a 放弃系统关机 -m \\computername 远程计算机关机/重启动/放弃 -t xx 设置关闭的超时为 xx 秒 -c "comment" 关闭注释(最大 127 个字符) -f 强制运行的应用程序关闭而没有警告 -d :xx:yy 关闭原因代码 u 是用户代码 p 是一个计划的关闭代码 xx 是一个主要原因代码(小于 256 的正整数) yy 是一个次要原因代码(小于65536的正整数) 有的机器每周五需要关机,可以写一个批处理文件: 新建一个记事本文件 如果你这个批处理文件放在X:盘,你要选择一个不同的盘,否则不能执行,原因未知,我放在E:盘 记事本内容: D: shutdown -s 保存这个记事本文件,并将扩展名改成.bat格式。 添加计划任务,每周五23:59执行这个批处理文件! 结束进程 命令:taskkill (XP/2003系统) 有些计划任务里的进程不能自动结束,当再次运行时无法再次执行,可以通过计划任务结束这个进程。 TASKKILL [/S system [/U username [/P [password]]]] { [/FI filter] [/PID processid | /IM imagename] } [/F] [/T] 描述: 这个命令行工具可用来结束至少一个进程。 可以根据进程 id 或图像名来结束进程。 参数列表: /S system 指定要连接到的远程系统。 /U [domain\]user 指定应该在哪个用户上下文 执行这个命令。 /P [password] 为提供的用户上下文指定 密码。如果忽略,提示输入。 /F 指定要强行终止 进程。 /FI filter 指定筛选进或筛选出查询的 的任务。 /PID process id 指定要终止的进程的 PID。 /IM image name 指定要终止的进程的 图像名。通配符 '*' 可用来指定所有图像名。 /T Tree kill: 终止指定的进程 和任何由此启动的子进程。 /? 显示帮助/用法。 筛选器: 筛选器名 有效运算符 有效值 ----------- --------------- -------------- STATUS eq, ne 运行 | 没有响应 IMAGENAME eq, ne 图像名 PID eq, ne, gt, lt, ge, le PID 值 SESSION eq, ne, gt, lt, ge, le 会话编号 CPUTIME eq, ne, gt, lt, ge, le CPU 时间,格式为 hh:mm:ss。 hh - 时, mm - 钟,ss - 秒 MEMUSAGE eq, ne, gt, lt, ge, le 内存使用,单位为 KB USERNAME eq, ne 用户名,格式为 [domain\]user MODULES eq, ne DLL 名 SERVICES eq, ne 服务名 WINDOWTITLE eq, ne 窗口标题 注意: 只有带有筛选器的情况下,才能跟 /IM 切换使用通配符 '*'。 注意: 远程进程总是要强行终止, 不管是否指定了 /F 选项。 例如: TASKKILL /S system /F /IM notepad.exe /T TASKKILL /PID 1230 /PID 1241 /PID 1253 /T TASKKILL /F /IM notepad.exe /IM mspaint.exe TASKKILL /F /FI "PID ge 1000" /FI "WINDOWTITLE ne untitle*" TASKKILL /F /FI "USERNAME eq NT AUTHORITY\SYSTEM" /IM notepad.exe TASKKILL /S system /U domain\username /FI "USERNAME ne NT*" /IM * TASKKILL /S system /U username /P password /FI "IMAGENAME eq note*" 例如公司每天中午要放音乐,如果放完了不结束播放器的话,下一次就不放了 记事本 D: TASKKILL/IM wmplayer.exe 保存为.bat文件,添加到计划任务里面。 以上亲自操作过。 附: Windows XP任务管理器杀不了的进程关闭大法 Windows XP/2000的任务管理器是一个非常有用的工具,能让你看到系统中正在运行哪些程序(进程),只要你平时多看任务管理器中的进程列表,熟悉系统的基本进程,就可以随时发现可疑进程,这对防范木马和病毒大有裨益!不过有一些可疑进程,你用任务管理器却无法杀掉,这该怎么办呢? 一、哪些系统进程不能关掉 Windows运行的时候,会启动多个进程。只要你按下“Ctrl+Alt+Del”键打开任务管理器,点击“查看”/选择列,勾选“PIO(进程标识符)”,然后单击“进程”标签,即可看到这些进程。不过有一些进程个人用户根本用不到,例如Systray.exe(显示系统托盘小喇叭图标)、Ctfmon.exe(微软Office输入法)、Winampa.exe等,我们完全可以禁止它们,这样做并不会影响系统的正常运行。 二、如何关闭任务管理器杀不了的进程 如果你在任务管理器中无法关闭某个可疑进程,可以使用下面的方法强行关闭,注意不要杀掉进程表中的系统核心进程: 1.使用Windows XP/2000自带的工具 从Windows 2000开始,Windows系统就自带了一个用户态调试工具Ntsd,它能够杀掉大部分进程,因为被调试器附着的进程会随调试器一起退出,所以只要你在命令行下使用Ntsd调出某进程,然后退出Ntsd即可终止该进程,而且使用Ntsd会自动获得Debug权限,因此Ntsd能杀掉大部分的进程。 操作方法:单击“开始”/程序/附件/命令提示符,输入命令:ntsd -c q -p PID(把最后那个PID,改成你要终止的进程的PID)。在进程列表中你可以查到某个进程的PID,例如我们要关闭图1中的Explorer.exe进程,输入:ntsd -c q -p 408即可。 以上参数-p表示后面跟随的是进程PID, -c q表示执行退出Ntsd的调试命令,从命令行把以上参数传递过去就行了。 2. 使用专门的软件来杀进程

网友:

嗯,很好,很全,很实用哦~~~~~~

网友:

ha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