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的频率特性如何得到?

楼主:
小弟用LM358P搭了一个标准的压控电压源二阶低通滤波电路(截止频率2k),但用扫频仪测试后发现,频率到50k后,幅值和相位突然上升了,小弟想请教各位大侠,是否小弟的运放选择不当?运放的频率特性如何得到?直接扫得跟随器的频率特性是否就是运放的频率特性?

网友:

应该不是运放的问题,要不换一个看看咯.

网友:

你先看看它的手册 然后分析一下是不是运放的问题还是匹配的问题

网友:
msn:njlianjian@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