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比一下欧洲某大学的考试题,国内工程师请进!

楼主:
注:看了国内某电子工程师考试题,觉得国内注重实践,不知道是否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因此小弟在此首次灌水,希望抛砖引玉,了解一下国内工程师的水平。 1。普通二极管和电力电子用的二极管在结构上有什么区别?提示:psn结构,s层的作用是什么?可以从杂质掺杂浓度来分析。 2。在现代开关器件中,经常可以看到punch through技术的应用。请介绍一下这种技术的原理和它的优点(相比起没有使用此技术的器件)。 3。IGBT有“电导调制”的特点,应此igbt在大电流,较低频率的应用场合较MOSFET更有优势。何谓电导调制? 4。thyristor和gto结构上大同小异,但后者却能够实现主动关断。请介绍一下生产工艺上的差异。 5。在大电流应用场合,有时需要多管并联。现在可供选择的器件有igbt和mosfet。哪些可以用于并联,哪些不可以?原因是什么? 6。在常用的dcdc converter中,如buck converter 或boost converter,二极管的反相恢复时间对能量损耗的影响很大。为改善损耗,请给出两种方法。提示:新器件鸡拓扑结构。

网友:

国内环境比较浮燥,也跟国情有很大关系。大多工程师尤其是新手沉不下去,总浮在技术表面。 做技术我个人觉得应该:进的去,出的来。 要具有开放型思维;具有综合各方面知识能力;具有把理论应用于实际的能力。 注重“一”的基础,培养“举一反三”的能力,注重事物本质,增强“以不变应万变”的能力。 有句话我觉得很有道理:能力不与经验成比例,只与你对经验的领悟程度成比例。个人品质比个人能力更重要。 呵呵,一点拙见,敬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