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64液晶资料显示程序

楼主:
硬件连接方式是:并口直接访问。

这是汉字显示程序:

#include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datawr 0x1200           //写数据通道
#define comwr 0x1000            //写控制命令通道
#define datare 0x1300           //读数据通道
#define comre 0x1100            //读忙通道

uchar code disp_data[]={"    浙江大学    "      //第一行,第一页
                        "04级通信工程一班"      //第三行
                        " 宁波理工学院 "      //第二行
                        "    竞赛小组    "      //第四行
                        "128X64液晶显示器"      //第一行,第二页
                        "    测试程序    "      //第三行
                        " 07年07月25日 "      //第二行
                        "    Tornado     "};    //第四行

void set12864();
void write_command(uchar command);
void write_page(uchar data_add);
void read_page(uchar data_add);
void delays(uchar cont);

void main()
{
    while(1)
    {
        set12864();             //初始化12864
        write_page(0);          //写入一页数据
        read_page(0x30);        //读出一页数据到内部RAM
        delays(2);              //延时2s
        write_page(64);         //写入下一页数据
        delays(2);              //延时2s
    }
}

//初始化12864子程序
void set12864()
{
    write_command(0x30);        //功能设定控制字
    write_command(0x0c);        //显示开关控制字
    write_command(0x01);        //清除屏幕控制字
    write_command(0x06);        //进入设定点控制字
}

//写控制命令子程序
void write_command(uchar command)
{
    bit flag=1;                 //12864空闲标志位
    while(flag)                 //检查12864是否空闲
        flag="XBYTE"[comre]&0x80;
    XBYTE[comwr]=command;       //空闲传送控制字
}

//写一页子程序
void write_page(uchar data_add)
{
    bit flag=1;                //12864空闲标志位
    uchar num=64;               //64个循环,连续写入32个汉字或是64个西文字符
    write_command(0x80);
    for(;num>0;num--)
    {
        while(flag)             //检查12864是否空闲
            flag="XBYTE"[comre]&0x80;
        XBYTE[datawr]=disp_data[data_add++]; //空闲传送数据
    }
}

//读一页子程序
void read_page(uchar data_add)
{
    bit flag=1;                 //12864空闲标志位
    uchar num=64;               //64个循环,连续写入32个汉字或是64个西文字符
    write_command(0x80);
    for(;num>0;num--)
    {
        while(flag)             //检查12864是否空闲
            flag="XBYTE"[comre]&0x80;
        DBYTE[data_add++]=XBYTE[datare]; //空闲传送数据
    }
}

//延时cont秒子程序
void delays(uchar count)
{
    unsigned char h,i,j,k;
    do
    {
    for(h=5;h>0;h--)
    for(i=4;i>0;i--)
    for(j=116;j>0;j--)
    for(k=214;k>0;k--);
    }while(--count);
}

这是图象显示程序:

#include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datawr 0x1200           //写数据通道
#define comwr 0x1000            //写控制命令通道
#define datare 0x1300           //读数据通道
#define comre 0x1100            //读忙通道

uchar code disp_data[] =        // 数据表
{
      0x00,0x01,0x3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1,0x7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8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7,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C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7,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E0,0x00,0x00,0x00,0x00,
...
};

void set12864();
void setxy(uchar x,uchar y);
void write_command(uchar command);
void write_16byte(uint data_add);
void delays(uchar count);

void main()
{
    uchar x,y,i;
    while(1)
    {
        y="0x80";                     //设置液晶上半部分坐标
        x="0x80";
        delays(2);                  //延时2s
        set12864();                 //初始化12864
        delays(2);
        for(i=0;i<32;i++)           //写入液晶上半图象部分
        {                           //写入坐标
            setxy(x,y);
            write_16byte(i*16);     //连续写入16字节数据
            y++;                    //y轴地址加1
        }
        y="0x80";                     //设置液晶下半部分坐标
        x="0x88";
        for(i=0;i<32;i++)           //写入液晶下半图象部分
        {
            setxy(x,y);             //写入坐标
            write_16byte((32+i)*16);//连续写入16字节数据
            y++;                    //y轴地址加1
        }
        write_command(0x34);        //写入扩充指令命令
        write_command(0x36);        //显示图象
    }
}

//初始化12864子程序
void set12864()
{
    write_command(0x30);        //功能设定控制字
    write_command(0x0c);        //显示开关控制字
    write_command(0x01);        //清除屏幕控制字
    write_command(0x06);        //进入设定点控制字
}

//设置绘图坐标
void setxy(uchar x,uchar y)
{
    write_command(0x34);        //写入扩充指令命令
    write_command(y);           //写入y轴坐标
    write_command(x);           //写入x轴坐标
    write_command(0x30);        //写入基本指令命令
}

//写控制命令子程序
void write_command(uchar command)
{
    bit flag="1";                 //12864空闲标志位
    while(flag)                 //检查12864是否空闲
        flag="XBYTE"[comre]&0x80;
    XBYTE[comwr]=command;       //空闲传送控制字
}

void write_16byte(uint data_add)
{
    bit flag="1";                 //12864空闲标志位
    uchar num="16";               //16个循环,连续写入16个字节
    for(;num>0;num--)
    {
        while(flag)             //检查12864是否空闲
            flag="XBYTE"[comre]&0x80;
        XBYTE[datawr]=disp_data[data_add++]; //空闲传送数据
    }
}

//延时count秒子程序
void delays(uchar count)
{
    unsigned char h,i,j,k;
    do
    {
    for(h=5;h>0;h--)
    for(i=4;i>0;i--)
    for(j=116;j>0;j--)
    for(k=214;k>0;k--);
    }while(--count);
}

网友:
回复:12864液晶资料与原理图程序

谢谢哈,不过我已经有了,楼主也是从别的地方下的哟?

网友:
回复:12864液晶资料与原理图程序

虽然偶早就有了,不过还是帮楼主顶一下.

网友:
回复:12864液晶资料与原理图程序

谢谢共享啊!

网友:
回复:12864液晶资料与原理图程序

看看了

网友:
Re: 12864液晶资料与原理图程序

怎么不能下了...???????????:(

网友:
Re: 12864液晶资料与原理图程序

楼主辛苦了!!!

网友:
怎么下载不了啊!!!高人指点!!!

网友:
是什么控制芯片

网友:
链接不在了》》??

网友:
果断复制粘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