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例式调节及其基本原理

楼主:
一、 连续比例调节   比例的符号为P,凡比例式调节的仪表,均应有一合适(如5%)的比例带,比例带的含义是使仪表的输出从最大改变到最小时,所需输入信号的变化量占仪表全量程的百分比。比例带设置得越小,相等的输入信号变化量可使输出有更大的改变,反之亦然。   比例带的作用是使仪表的调节输出与设定偏差之间有一段逆向的、几近线性特性的调节区域,在比例带内,输入信号的连续增加将使仪表的调节输出成比例地连续下降,直至输入增加到比例带的上限值时,信铺的输出降低为零。   连续调节仪表的输出方式一般可分为可控硅移相触发方式和可逆电机驱动电感式调压器方式,前者使用寿命长,应用越来越广泛,但有射频干扰,如不加处理易对电网产生污染。后者使用寿命短,比较笨重,除了有特殊要求的场合外,一般已很少采用。 二、 时间比例调节   与上述连续比例式调节相比,时间比例式调节的差别在于其对负载的调节是用脉宽调制方式,以改变单位时间(即周期)内平均加热功率的方式来实现的。如果一个 1000瓦的电炉在30秒钟周期内通电15秒钟,断电15秒钟,那么在这个周期内,电炉实际得到的加热功率为50%,即500瓦。依次类推,就可以用简单的继电器触点通与断之间的时间比值,即用改变“接通”与“关断”二者占空比的办法,模拟输出具有相当分辩率的连续量。由于多数情况下被控对象有较大的热容量,几十秒钟的通断周期不会表现在被控对象的温度速变上,因此有很宽的应用范围。   时间比例调节故又称作断续式比例调节。   在用半导体固态继电器或可控硅作2秒钟左右短周期的时间比例调节的系统中,由于周期的缩短,其实际调节效果与连续比例调节已几乎无差别,且具有无噪音,长寿命的特点,过零触发型还有无电源污染等优点,故应用已越来越广泛。 时间比例调节的基本原理   当实际温度进入仪表的下比例带时,继电器即开始周期性地释放、吸合,靠改变吸与放的时间之比值来改变加热负载上的平均加热功率,从而改变温度的目的。吸放的时间同设定值与测量值的偏差成正比,即偏差越大,单位时间(即吸放周期T)内吸合时间越长,反之越短;当偏差为零时,吸放时间相等;而出现负偏差时,吸合时间比释放时间短,直至测量值到达比例带上限,继电器不再吸合,负载上无输出。继电器的吸合与否一般由仪表面板上的输出指示灯来表示,点亮表示吸合,熄灭表示断开。 继电器吸合时间T1和释放时间T2之和为时间比例的周期。而吸合时间T1与周期T之比为时间比值ρ。 当测量值小于比例带下限时,负载上的电压为90%以上,当进入比例带后,负载上的加热电压逐渐下降,当测量值达到比例带上限时,加热电压降至供电电压的5%以下。   与位式调节相比,时间比例式调节对负载的调节是由偏差决定、连续改变输出量的大小这一方式去实现的,因此调节结果的波动较小。在有扰动时,被控对象能很快趋向平稳。在比例带值合适的情况下,不会产生持续的振荡现象。 比例调节的静差   比例或时间比例调节在系统稳定后,其实际温度值与设定温度值之间有时会有一个偏差,即调节的结果值与设置的目标值之间有一差值,专业上称之为“静差”,静差一般为数摄氏度,可正可负。静差的大小和方向取决于全输出时加热功率的高低、环境温度或电网电压的改变和比例带的大小等多种原因。 注:比例或时间比例调节的仪表不适用于制冷及空调系统。 比例、积分、微分(PID)调节   PID是比例(P)、积分(I)、微分(D)作用的简称,仪表的比例带在系统调节中所起的作用已在前面的比例式仪表中阐述,不再重复。

网友:
挺好的,

可以再详细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