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关于贴片单片机在线编程的问题

楼主(2007-09-14):
求关于贴片单片机在线编程的问题
我用的是PIC16F88,贴片的而且只有编程器没有适配器,现在单片机已经焊到板上了. 我看datasheet上说ICSP功能还需要把晶振去掉才行,一定要去吗?不能方便的写完以后马上运行吗? 另外+5V 0V VPP CLK Data I/O 这几个脚对应编程器的哪几个槽啊
编程
在线

网友A:
这种问题还要问吗? 不需要将晶振拆掉,不知道谁告诉你的,或者哪里看到的。 编程用的几个脚在每个期间数据手册的脚位图上都标得清清楚楚。编程器上一定也是对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