抢答器电路图

楼主:
问的人满多的 特收集一些到这里

网友:

各种知识竞赛,抢答器是少不了的,这里给大家提供一种制作抢答器的方法,有条件的朋友不妨做一个。 这个抢答器由单片机以及外围电路组成,由于采用单片机,使得外围电路非常简单,但是功能并不比一般的抢答器少。 如下图为抢答器的电路原理图,单片机AT90S1200的PB口的PB7~PB2为输入口,接抢答按键开关,当有某个按键按下时,对应口的电位跳低,被单片机检测到并执行相应的程序,比如让数码管显示或者控制音响电路发声等。PD口接数码管,用于显示哪个组抢到,并一数值方式显示出来。PB口的PB0通过电容接到门铃音乐集成电路的触发端,当有某一组抢到时发出声音。电路中,轻触开关SB为复位开关,按下SB,可以让系统复位。当一次抢答完毕以后,只有按下SB,让系统复位,在下一次抢答时,各个组的抢答按键才有用,否则,抢答按键没有作用。 本电路对元件没有什么特殊要求,按照图中标明的型号选用即可。电路中R10的数值由自己定,要求是使音乐片正常工作即可,因为音乐片并不是一直在工作,因此,我在制作时把R10省了,也不怎么样。音乐片采用叮咚门铃音乐片,要注意在音乐片上焊上一个NPN型三极管(三极管在图中我没有画出来),比如9013。注意要在稳压集成电路7805上加上散热片。

网友:

抢答器电路图

gif

gif

jpg

jpg

网友:

由触发器构成的改进型抢答器 1.初步了解触发器的基本功能及特点。 2. 熟悉具有接收、保持、输出功能电路的基本分析方法。 3. 掌握触发器应用电路的分析方法。 4. 建立时序逻辑电路的基本概念。 器件:74LS00 1片,双四输入与非门74LS20 2片,按键式开关4个,指示灯(发光二极管)三只、510Ω电阻3个、1SΩ电阻4个、导线若干。

网友:

实训电路原理图如图所示。改进型抢答器电路减少了一个输入端,而在每一个输入端增加了两个与非门(图中的门4~门9),该电路作为抢答信号的接收、保持和输出的基本电路。S为手动清零控制开关,S1~S3为抢答按钮开关。该电路具有如下功能: (1)开关S作为总清零及允许抢答控制开关(可由主持人控制),当开关S被按下时抢答电路清零,松开后则允许抢答。输入抢答信号由抢答按钮开关S1~S3实现。 (2)若有抢答信号输入(开关S1~S3中的任何一个开关被按下)时,与之对应的指示灯被点亮。此时再按其他任何一个抢答开关均无效,指示灯仍“保持”第一个开关按下时所对应的状态不变。 电路中,6个二输入与非门采用两个74LS00,3个三输入与非门采用74LS20

jpg

jpg

网友:

出端的引脚编号。 2)连接电路 按图3.1连接电路。先在实训电路板上插接好IC器件。在插接器件时,要注意IC芯片的豁口方向(都朝左侧),同时要保证IC管脚与插座接触良好,管脚不能弯曲或折断。指示灯的正、负极不能接反。在通电前先用万用表检查各IC的电源接线是否正确。 3)电路调试 首先按抢答器功能进行操作,若电路满足要求,说明电路没有故障。若某些功能不能实现,就要设法查找并排除故障。排除故障可按信息流程的正向(由输入到输出)查找,也可按信息流程逆向(由输出到输入)查找。 例如:当有抢答信号输入时,观察对应指示灯是否点亮,若不亮,可用万用表(逻辑笔)分别测量相关与非门输入、输出端电平状态是否正确,由此检查线路的连接及芯片的好坏。 若抢答开关按下时指示灯亮,松开时又灭掉,说明电路不能保持,此时应检查与非门相互连接是否正确,直至排除全部故障为止。 4)电路功能试验 (1)按下清零开关S后,所有指示灯灭。 (2)选择开关S1~S3中的任何一个开关(如S1)按下,与之对应的指示灯(D1)应被点亮,此时再按其他开关均无效。 (3)按控制开关S,所有指示灯应全部熄灭。 (4)重复(2)和(3)步骤,依次检查各指示灯是否被点亮。 5)电路分析 分析图3.1实训电路,完成表3.1各项内容 ,表中H表示指示灯亮,L表示指示灯灭。如果不能正确分析,可以通过试验检测来完成。

网友:

功能表
S S3 S2 S1 Q3 Q2 Q1 D3 D2 D1
L H H H L H H L L H L H L L H H H H H H H H H L H H L H H L H H

网友:

实训步骤与要求 1)检测与查阅器件 用数字集成电路测试仪检测所用的集成电路。通过查阅集成电路手册,标出图3.1中各集成电路输入、输实训总结与分析 (1)在第2章的实训(实训2)中,由于电路本身没有保持功能,所以抢答开关必须用手按住不动,指示灯才会点亮,若手松开指示灯就熄灭。这对输入抢答操作十分不便。在本实训中,通过在输入端接入两个首尾交叉连接的双输入与非门(如图3.1所示),解决了这一问题。实验证明,该电路能将输入抢答信号状态“保持”在其输出端不变。比如抢答开关S1按下时,与其连接的与非门5的输出端Q1变为高电平,使与非门1输出低电平,指示灯D1点亮;当开关S1松开后,与非门5的输出状态仍保持高电平不变,指示灯D1仍保持点亮状态。 (2)在图3.1中,将与非门4、5连接构成的电路既有接收功能同时又具有保持功能。在电路中可将与非门4、5连接构成的电路看成一个专门电路(虚框内电路),该电路能接收输入信号并按某种逻辑关系改变输出端状态。在一定条件下,该状态不会发生改变,即“保持”不变。 (3)这类具有接收、保持记忆和输出功能的电路简称为“触发器”。触发器有多种不同的功能和不同的电路形式。掌握触发器的电路原理、功能与电路特点是本章所要学习的主要内容。目前,各种触发器大多通过集成电路来实现。对这类集成电路的内部情况我们不必十分关心,因为我们学习数字电子技术课程的目的不是设计集成电路的内部电路。学习时,我们只需将集成电路触发器视为一个整体,掌握它所具有的功能、特点等外部特性,使我们能合理选择并正确使用各种集成电路触发器。

网友:

还有人希望接着发吗?

网友:

看不到呢?

网友:

要啊!! 谢谢

网友:

希望啊 希望~

网友:

rrrrr

网友:

我也来加一份吧 纯数字电路做的(74148或74148加4511、74373等组成) 点此下载

网友:

我怎么看不到的啊?

网友:

谢谢!还有没有啊,呵呵,请楼主继续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想知道四路抢答器的设计图

网友:
我就真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最近几年来到处都是做"抢答器"的!请问这些东西做出来有用吗????有什么实际意义???!!!!浪费时间/浪费元件/浪费网络资源.......真是白痴才干的事!!!!!:@ 我最看不起做抢答器的人啦!!!!!真无聊啊!!!!

网友:
有意义~~
这类东西是该整理出来,大家一起交换下想法

网友:
对初学者来说做个抢答器还是能学到些东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