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芯片复位问题

楼主:
我想用芯片max809来提供复位信号,只用一块809来复位四块芯片,不知到在驱动能力上会不会有问题,有这方面经验的高手请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没有用过,应该是可以的,最好的办法就是自己看看手册,看看809的输出电流和你要的复位信号的输入电流的大小咯.

网友:

被复位芯片复位脚电流器件资料上没有

网友:
一般没问题

严格地说,除了被复位芯片的个数,和被复位芯片的复位电平,细桶电压条件等都有关系,各项都仔细核对过才算“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