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线上所谓的振子倒底是什么东东,能形象的解释一下吗???

楼主:
天线上所谓的振子倒底是什么东东,能形象的解释一下吗??? 或者贴张图上来看看实物(不知道振子是实物还是比较形象的叫法)

网友:

就是天线本身,一种专业的叫法

网友:

如果是陶瓷天线,那陶瓷本身(无论其size如何),是否是半个半波振子???(即1/4波长的)请指点

网友:
振子就是振动的单元的意思。相对于谐振频率来说的。天线的长度是多少的波长就是多少振子。一般说多为半个波长的天线长度,或1/4波长的天线长度。怎么叫该知道了吧,传统天线一般都可以用振子来形容。而微带天线往往(有些PCB偶极子天线往往是1/4波长的除外)不能这么解释。因为它不象八木那样根状。是面状的。而且往往多频或宽频。所以不好比喻。
陶瓷天线往往是微带贴片天线。所以一般不说它是多少振子。

网友:
建议我们论坛团结起来!!!!!!

祖国我爱你,我相信不论是雪灾、ZD还是这次地震都不能阻挡我中华民族崛起的脚步。我相信灾区的人们一定能够顽强的战胜这次天灾的因为我们与你们同在。

我的经典格言:Just because power leveling someone doesn't love powerleveling you the way you wow power leveling want them to,doesn't mean wow powerleveling they don't love you with all they have.

网友:
说得太好了,我顶啊。

祖国我爱你,我相信不论是雪灾、ZD还是这次地震都不能阻挡我中华民族崛起的脚步。我相信灾区的人们一定能够顽强的战胜这次天灾的因为我们与你们同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