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路图!

楼主:
请问上图中的C12有什么作用,这个值是怎样计算出来的,还有C4又是怎样计算出来的? 谢谢!!

网友:

C12和R29应该是构成一复位电路吧

网友:

不知道你的MCU的RA3是不是复位共用的?如果是,C12用于复位. 复位用C12,C4可用于抗干扰.

网友:
RT是个热敏电阻吧?

俺搅得C12就不该接。 C4和其余电阻共同构成低通滤波器,去掉一些信号里的高频毛刺,以不影响响应速度为宜。

网友:
C12不该接的理由……

不说理由了,经查资料确认21是复位输入脚,28脚才是RA3/AN3——图有错! 复位怎么能跟模拟输入脚共用?除非设计单片鸡的家伙打瞌睡。;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