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2线或3线LCD?

楼主(2007-09-17):
什么是2线或3线LCD?
请教各位,LCD中的2线,3线是什么意思?

网友:
就是格式

网友:
应该是它的接口方式

网友:
两线是I2C接口,三线是SPI接口方式

网友:
其实你上网查对应型号LCD的引脚定义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