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07-09-18):
请教一个问题
在做电机保护电路时,小弟采用检测电流的方法,就是采用三相整流的办法。但是在缺相的情况下,三相整流电流是增大呢还是减小?具体怎么计算啊?
电流

网友A:
呵呵,缺相保护好象不是这样做的,是通过检测电流的平衡做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