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奇怪的稳压管用法?

楼主:
稳压起什么作用?

网友:

起保护三极管的作用

网友:
若LOAD是感性负载

在断电瞬间会产生反向电动势,稳压管用以保护晶体管不被击穿。

网友:

降压用的

网友:

个人以为,也可能是为了保护DC电源(然后不会肯德鸡)。 毕竟这个是负载管,功率不会太小;而且他用的是PNP晶体管,估计是因为前级控制电路没必要隔离,那么DC电压也不会很高……

网友:

英文可以看出它是起短路保护作用的

网友:

有注释阿 短路保护用的

网友:
msn:njlianjian@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