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与 ARM 处理器
请教捕获单元使用

楼主(2007-09-19):
请教捕获单元使用
我用timer1产生一个PWM波形,利用捕获单元4(用T3作时基)捕获这个PWM,并将捕获值存入另一个数组。那么我在板子上实现的时候,是不是需要将芯片上的T1pwm引脚接到捕获单元4的cap4引脚上呢?如果不需要,请教一下原因…… 谢谢!
原因
芯片

网友A:
不知道你用的是哪个MCU?为什么不看看手册呢?

楼主:
O ,我用的是TMS320LF24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