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传感器疑问?

楼主:
请问各位 我想用传感器测水中的温度 温度范围大概是0度-100度的 应该用那种温度传感器比较合适 那温度探头是否能直接和ADC芯片连接就能将模拟转换成数字信号? 是否在中间还要加一块IC温度传感器? 有没有相应的电路图给我参考 我的 E-MAIL sycoparnt@163.com 谢谢

网友:

很多都可以啊,热敏电阻,热电偶.可以直接进AD

网友:

http://www.vitst.com/bbs2/viewth ... &extra=page%3D1 注意点 温度探头是否能直接和ADC芯片连接就能将模拟转换成数字信号 个人认为可以了

网友:

我是用来测水族箱里的水的温度 应该要用到温度探头放进水里吧 除了那些太贵的传感器 其它的传感器有那些能放进水里测水温啊 有那些型号的传感器? NTC 热敏需要再接IC温度传感器吗? 或者直接接ADC芯片转换成数字信号?

网友:

NTC加电阻分压就可以进ADC了.

网友:

:@ :@

网友:

中国仪器仪表网中有相关内容

网友:

这太简单了啊~!不需要太多的器件~!PT100的热电阻~!+数摸转换器~!也就是温度显示器~!

网友:
用AD590就可以了

网友:
我用PT1000做过的,由于考虑产品成本,没有使用AD转换,直接用电压比较的方式,在软件进行校正之后,精度很好。
你也可以直接用AD转换,没有问题的。

网友:
没有使用AD转换,直接用电压比较的方式,在软件进行校正之后,精度很好。
多亲力亲为,多做些基层工作,个人兴趣学习啦!

网友:
用达拉斯1820,测量结果已经数字化

网友:
可以直接使用现成的芯片

任何测试除了测量范围之外还有很多其它参数,具体到测温,至少有两个参数一个是精度还有一个就是反应时间(这和你的实际应用与结构设计密切相关)。成本当然也很重要。
现在有很多直接串行输出数据(不是模拟量)的芯片,价格单片超过10-20元,我只有MAXIM的芯片,你也可以访问:http://www.maxim-ic.com/products/sensors/,很好找.有不少可以参考,因不了解你的其它具体要求,没法提供进一步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