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用什么电机

楼主:
请问用什么电机可以精确定位,是用步进电机吗,好像步进电机的功率不大,有几百W。

网友:

serov

网友:

呵呵,偶们用的一个很小的电机,带光电编码器.定位应该不错,和3V的玩具车电机差不多大,不过要1000RMB. 步进电机的转矩不大.

网友:

步进电机可以精确定位
msn:njlianjian@hotmail.com

网友:

减速电机也可以 不过相对要差一点
msn:njlianjian@hotmail.com

网友:

我想设计一个自动装配机,用传送带时要动一下停一下,因要装配零件,用步进电机有可能不能带动,不知是用什么电机可以达到要求。不能有累积误差

网友:
只要不丢步,步进电机可以精确定位,而且控制简单,PLD就可以解决

伺服电鸡高速时转矩会大些,但控制、调试困难,自己控制也难,一般需买专用的驱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