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画单片机开发板,大家给点意见

楼主:
图不是很清晰,大家就布局给点意 开发板.rar (40.69 KB, 下载次数: 617) 见吧

jpg

jpg

网友:

先顶一下.

网友:

再告诉你,布局其实很差.有点乱.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告诉你,布局其实很差.有点乱.
那你给点意见吧

网友:

板子的资源设计的也不咋地。到网上找找看别人的板子是怎么做滴,你就会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子的资源设计的也不咋地。到网上找找看别人的板子是怎么做滴,你就会知道了。
我看了很多板子,上面有流水灯和数码管,但这是对于初学者的,我已经入门了,就不需要了。 我的想法是这样的,把接口做好,然后其它模块分别做成板子,要的时候再接上去,这样比较方便,你觉得我的板子这样的用途还缺少点什么?

网友:

呵呵。既然是学习板,当然已学习为主啊。 如果你是为了自己用,我觉得把总线接口弄的那么分散也不是什么好事吧。是不是你怕走线不好走,都按你原理图的连接布置啊? 当你把线都接好的时候,会不会发现你的键盘在中间,好象不太好操作哦? 等你布线的时候,会不会觉得数据、地址线那块线的密度太大了啊? 还是找找别人的看一看好了。

网友:

不错

网友:

不错 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既然是学习板,当然已学习为主啊。 如果你是为了自己用,我觉得把总线接口弄的那么分散也不是什么好事吧。是不是你怕走线不好走,都按你原理图的连接布置啊? 当你把线都接好的时候,会不会发现你的键盘在中......
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

其实把那个P口做成排针是不是好插线一点???? 有时候有几个LED还是比较方便观察IO口的状态的~~~~~ 总的来说,还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把那个P口做成排针是不是好插线一点???? 有时候有几个LED还是比较方便观察IO口的状态的~~~~~ 总的来说,还不错~~~~
因为我的P1口挂了键盘,如果再挂上LED的话,可能会影响键盘输入,把键盘挂到其它口的话,会影响数据口和地址口,还会影响中断和串口通信等。请问版主有没有比较好的方法帮我解除这个矛盾。

网友:

不知道你是做什么样的键盘,??? 是4X4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是做什么样的键盘,??? 是4X4的吗???
对,4X4的,还有四个键分别连到T0,T1,INT0,INT1上

网友:

最好能够把原理图贴上来看看~~~~ 其实把LED做上拉,对IO影响不大的~~~~ 我一般是VCC-1K电阻(用560比较亮点,但电流稍大)-LED-IO口. LED分流电阻:(VCC-1.5)/(5-10ma)=?K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好能够把原理图贴上来看看~~~~ 其实把LED做上拉,对IO影响不大的~~~~ 我一般是VCC-1K电阻(用560比较亮点,但电流稍大)-LED-IO口. LED分流电阻:(VCC-1.5)/(5-10ma)=?K欧.
原理图已上传,麻烦版主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