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疑问?

楼主:
请问上图中D7有什么作用?

网友:

整流啊.(亦或检波)

网友:

半波整流

网友:

我觉得输入端是交流吗,那样的话D7应该是把负电流去掉。。。。。。。 个人见解,望指教。。

网友:
楼上说得都对,专业词汇是整流,或者干脆直说把负电流去掉

当变鸭器T1无交流输入时,三极管Q8无偏置,处于截至状态,集电极电位≒Vcc。 如在T1初级加上交流信号,次级的D7使得只有正半波导通给C2充电。当C2上的电压达到三极管的b-e正偏时管子开始导通,集电极电位下降。该点接到CPU的21脚RESET——也就是T1初级的交流信号将导致CPU复位。(R3/C8是LPF,使得动作别太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