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电路干扰问题,有图,大家讨论一下哈,电路说明和问题见三楼 #1

楼主:
(无正文)

网友:

电路说明: 控制总线最高频率为20K, 所以不是高频电路板. 功率部分为12v 2A步进电机,用串联电流感应电阻的方式给模拟部分反馈电压信号,模拟部分经过AD转换后送出控制信号给数字部分,数字部分再控制功率部分的开启/停止. 现在的问题在于模拟部分地线上干扰很大,大概有50mv左右,反馈电压上也有100mV左右的波动电压, 正常允许的波动不能大于20mv,估计也是干扰所致. 现在提出问题: 1 A C E 如何共地, 是直接用铜箔连通, 还是用0欧母电阻连通, 如果采用0欧母电阻,那么A C E和电源地如何互联? A C E 都用0欧电阻采用星形结构串接到电源地上的同一点吗? 还有 数字部分 模拟部分, 功率部分的敷铜如何分割, 并且分别和哪个地相连接 2 电源到电路板的三条地线是合并成一条好呢,还是分成三条再在电路板上汇聚成一点好? 我是这么理解的,如果用一条,那么在电源和电路板之间的地线上将汇聚有数字地电流,模拟地电流,功率地电流,而功率地电路和数字地电流在这段地线上将产生压降,导致电路板上的共地点电压起伏,形成干扰,如果 采用三条,那么由于在电路板上是共地的,也就是说是连通的,想想好像和一条也没差别.希望给个解释 3 对于 12v -12v 5V的处理, 是不是在板子上增加三端稳压L78系列模块更加好些,

网友:

1.功率地应由电源直接引出,且尽量短,并加电容退耦。 2.数字地可由电源引出也可接功率地之后引出,且加小电容退耦,不管从哪里引出都应尽量远离引出功率地。

网友:

补充一下:由于安装的原因决定了电源和板子之间的电源线和地线有1米左右厂, 不可能做的很短.

网友:

加粗功率地。把功率、数字、模拟。三路供电地电源线分别拧成麻花状的。

网友:

也是一个改进方法, 但是还是没有针对最前面提出的三个问题

网友:

功率地和数字地分开走,模拟地和数字地单点相连,模拟地不要走长线,电源通过二极管再给模拟电源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