倍压整流电路问题

楼主(2007-09-21):
倍压整流电路问题
为什么一般的倍压整流电路都需要首先把220 V的交流电通过变压器转换后,才能够进行倍压,为什么啊?
变压器
能够
交流电

网友A:
二极管的耐压还有电流。

网友B:
基本是安全问题,但也有直接倍压的。

网友C:
请教: 倍压的电容和电流有具体的关系吗? 有没有具体的或者工程的或者经验的计算公式啊

网友D:
公式应该是有的,从能量的角度上可以计算的出来。

楼主:
在产生电压的时候,很容易产生高压脉冲,对后级的电路会造成很大的影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