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公司的面试题,请高手帮忙解答!!

楼主:
1. 小学数值计算: 0.65( 。)73( 。)÷1.5( 。)4869( 。)=0.X( 。)XXX………XXXX( 。) 2、使用一个3.3V工作CPU的2个普通I/O口,譬如P0.0 、 P0.1 和Vc=3.3V、R1>1K、R2=?、R3=?给一个RL=100欧姆供电,要求: 1、通过CPU内部编程控制,是供电电压超过8种; 2、供电电压尽量线性增加,且最大值>=3V,最低值<=0.4V 问题: 1. 电路的连接方式? 2. R1/R2/R3的实际值[4位有效数值] 3. 简单的C程序是电压波形为锯齿波,频率为100Hz。

网友:

第二题能否请高手们大概的说说思路??

网友:

就是输出要锯齿波形是吗

网友:

8等于2的3次方,恰好三个电阻,应该将阻值配置为1:2:4吧,这样通过它们接或不接的组合,共提供八种可能的组合(并呈线形变化,0-7倍最小阻值)

网友:

第一题:(3/5+573/9990)/(1+54869/99999)= 在将分数其化为小数。

网友:

有点像做个DAC

网友:

这个是有点不好弄,我的方法: 用R3接于3.3V和RL相串,R1和R2分别接于I/O端口。 这样,当两端口都为空(输入)时,RL上的电压只与R3相关。当两端口都为1时,RL上的电压为3.3V,不算。就还有7种模式。仔细算一下,很快就出来了。

网友:


网友:
能确认题目没错吗?

这有点像脑瓜子急转弯题嘛,面试哪有考虑具体电路的时间? 最高电压的3V咋整出来?在100欧负载用10欧往电源上拉才能流30mA。这时候就别指望CPU的I/O口提供电流了,它自己能否维持3V还成问题呢。好,上拉10欧就10欧,但0.4V低电压又咋办?只好拿CPU的I/O口不串电阻直接上?……喂,注意,仅10欧拉到电源不把你CPU烧了才怪呢! 所以,只好,除电阻外还须另加驱动器件。另加器件那就好办了,带I2C口的DAC有的是,2根I/O口正好够了! 面试一般无法做具体题目,考个概念而已。 其实用2个I/O不算什么,仅1个I/O也能做出来。——拿这题反过来去考面试官好了。: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