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HC/LS/HCT/F系列芯片的区别(请大家多多补充啊)

楼主:
1、 LS是低功耗肖特基,HC是高速COMS。LS的速度比HC略快。HCT输入输出与LS兼容,但是功耗低;F是高速肖特基电路; 2、 LS是TTL电平,HC是COMS电平。 3、 LS输入开路为高电平,HC输入不允许开路, hc 一般都要求有上下拉电阻来确定输入端无效时的电平。LS 却没有这个要求 4、 LS输出下拉强上拉弱,HC上拉下拉相同。 5、 工作电压不同,LS只能用5V,而HC一般为2V到6V; 6、 电平不同。LS是TTL电平,其低电平和高电平分别为0.8和V2.4,而CMOS在工作电压为5V时分别为0.3V和3.6V,所以CMOS可以驱动TTL,但反过来是不行的 7、 驱动能力不同,LS一般高电平的驱动能力为5mA,低电平为20mA;而CMOS的高低电平均为5mA; 8、 CMOS器件抗静电能力差,易发生栓锁问题,所以CMOS的输入脚不能直接接电源。 其实现在的很多器件都已优化了,并不完全局限于原来固有的缺点,所以设计时还应看一下厂家的手册为好。

网友:
这几款

都是快淘汰的型号,新规设计不宜采用了。

网友:

哦,是吗,那么新的型号有那些呢?

网友:
没有最新,只有更新的

TTL在功耗、电压范围、抗干扰性都无法和CMOS争雄,原来的速度优势也被全面超越,万般无奈,一气之下说“我死了吧!”于是就死了。   这年头CMOS品目就跟春秋时期的小猪猴国的数目那样繁多,反正俺是数不过来的,所以就不去数了,而且各家自定标准,乱78糟的。比脚常用的有东芝或仙童的VHC,它跟HC比除了速度快,输入端还能抗7V电压——你看看以前的LS或HC,输入最高都只允许到Vcc+0.5V!这个特点在多电源细桶,比如5V转3.3V里非常有用,自己是3.3V电源却敢接5V信号而不被打死。   其实俺更稀饭用的是LV-A,德州仪器和瑞萨出的。这个和VHC差不多,但还多了一点可爱之处就是:当自己不带电时输出端也能承受到7V,做接口非常合适。   德州仪器和瑞萨的另一款标准逻辑骗子LVC,特点是速度极快,传输才几个纳秒,而且电压低至1.5V都能工作。这个型号的输入能抗到6.5V,但输出则只能顶Vcc+0.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