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那个达人帮我看看这个电路不,我北邮的研究生同学也整不出来。

楼主:
唉,看的简单,初中的知识一样。可就是整不好。。。求助下。。特别是R3 的处理

jpg

jpg

网友:
这不是脑子急转弯题嘛

R9两端的电鸭 = 40/31 ≒ 1.29V 有点7怪的4:急转弯的答案干嘛不凑个整数?电阻值标得没错8?:P

网友:
大侠,能不能帮我整下电路等效图啊。

郁闷,脑筋急转弯。。。。。帮我画下等效电路图贝。。。

网友:
取巧的等笑电路...

    把电阻们的座位调整一哈,可以看出左右完全对称的,其中A1和A2、B1和B2的电位分别相等,因此把它们短路也无妨(图中的A和B粗线)。   短路之后的再计算……不用说了吧?

gif

gif

gif

gif

网友:
谢谢大侠了!!!!

非常感谢了。。。。

网友:

我算着,R9两端的电压 = 10/31 ≒ 0.32V

网友:

北邮的研究生也整不出来?笑得我这个没文凭的人眼泪哗哗流.

网友:

北邮怎么的?尽给北邮丢脸,以后这种问题别往上粘,求您了,哥们儿!!!:'(

网友:

有意思,连我这个没文凭的人都替你感到羞耻,还是北邮的研究生呢;P

网友:

用Cad仿真一下吧

网友:

这是在EWB9下面的仿真

rar

网友:

这个跟学历没关系啦。 再说这个应该是道竞赛题之类的吧,训练一下,以后就都会了。 实际用的时候也不会这么用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