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人创意制作展示

楼主:
服务机器人
(一)、所用到的主要部件 1、 升级电路主板:1块 2、 直插式电机驱动板:1块 3、 连线式电机驱动板:2块 4、 四光反射传感器驱动板:1块 5、 双光反射传感器办:1块 6、 单光反射传感器板:1块 7、 引线板:1块 8、 接触传感器:3个 9、 电机:5个 (二)、功能描述 在一个黑色的环形跑道上,分别设有三处黑线作为取杯子、倒水、放杯子的标记。服务机器人沿着黑色环形跑道行进,在三处设标记的地方分别完成取杯子、倒水和放杯子的任务,这样周而复始、不知疲倦的工作。

网友:

工业流水线 (一)、所用到的主要部件 1、 升级电路主板:2块 2、 直插式电机驱动板:2块 3、 连线式电机驱动板:2块 4、 四光反射传感器驱动板:1块 5、 单光反射传感器板:4块 6、 引线板:4块 7、 接触传感器:9个 8、 电机:6个 (二)、功能描述 这套流水线可以完成机械手抓球后,将球放到升降装置的托盘中,然后升降装置下降,托盘倾斜将球倒入滑道,球沿着滑道滚到分拣处,然后拨杆将深颜色的球拨出去,浅颜色的球拨到另一段滑道中,这样周而复始的工作。

网友:

搬运集装箱的机器人 (一)、所用到的主要部件 1、 升级电路主板:1块 2、 直插式电机驱动板:1块 3、 连线式电机驱动板:1块 4、 四光反射传感器驱动板:1块 5、 双光传感器驱动板: 6、 单光反射传感器板:4块 7、 引线板:1块 8、 接触传感器:2个 9、 电机:3个 (二)、功能描述 在一个不封闭的黑色的环形跑道上,在未封闭的跑道的一端放置四种颜色的“集装箱”,另一端则有四个带有编后的“仓库”。机器人沿着黑色的跑道行进,当碰到 “集装箱”时,机器人前方的铲子就会将“集装箱”铲起,根据集装箱的颜色放到指定的“仓库”中。

网友:

[火眼金睛(质量检测系统)创意作品名称:火眼金睛(质量检测系统) 创意制作者:真光小学大眼睛队 指导老师:吴峥嵘 机器人动作: (1)电机带动滚轮,传送被测物 (2)另一电机带动光感在导轨上移动 (3)电机碰到触碰后自动返回 (4)光感测物,发现色差后所有电机停止,并播放音乐 创意及设计说明: 我们的作品是一个质量检测系统,叫做火眼金睛。它可以检测布匹、纸张、皮革、钢板等的质量。它用到了一个RCX,2个电机,2个触碰和一个光感,其中一个电机带动滚轮,传送被测物,另一个电机带动光感,在导轨上做来回运动,当它碰到触碰时会自动返回,在电机的移动过程中,光感检测物体,当光感发现色差后所有电机停止,并放出音乐,起到报警作用。

网友:

智能电脑机械师创意作品名称:智能电脑机械师 获奖记录:2002年青少年电脑机器人大赛创意一等奖 创意制作者:高原、李想、瞿佳雯 (河南郑州铁路第十一小学) 指导老师:苏建军 创意来源:在生活中,我们常看到机械工人从事模式化的机床操纵工作,重复性的操作和长时间的站立以及凝视工件使他们的健康受到损伤,作出来的零件难免有一些误差。因此,我们决定利用自己所掌握的信息技术和机械知识搭建一个“智能电脑机械师”。寓意是:勇于创新,超越自我,加速机电一体化进程。表达了我们“科技创新,挑战未来”的坚韧志向。 机器人的动作: 1. 首先用三角卡盘夹持好工件。 2. 然后在进刀机构上安装好需用刀具。 3. 接着将在电脑上预编好的加工程序通过红外发射器输入RCX。 4. 将磁卡插入识卡系统,电脑机械师解读后,进行自动控制。 5. 进刀机构按照预编程序,完成RCX的指令,在切削任务完成后,自动停止操作。 我们的智能电脑机械师是个多面手,除了能进行普通的切削之外,还可完成钻孔、锯割、磨削等工作。 机器人主要部位的设计和搭建原理: 首先介绍识卡系统,我们的这个识卡系统主要使用了RCX和光电传感器,当磁卡插入识卡系统,光电传感器探测到磁卡的光值,预先输入RCX的程序就会自动开始执行,指令机械部位的启动系统开始运转。如需临时终止,可将磁卡取出,机械部位的启动系统随之关闭。 接着介绍工件控制部位的启动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主要运用了蜗杆和齿轮组合的搭配,蜗杆通过马达的带动运转,在运动过程中,又带动了与之相组合的两个中齿轮和一个大齿轮,同时卡在大齿轮上的弹力带以它强大的外力拉动大齿轮的轮轴,压迫工件控制部位的按扭,使该部位开始运转。此时,夹持在三爪卡盘中的工件,也开始按程序转动。 然后介绍进刀机构,进刀机构的左右前后移动全部取决于两组齿轮组合。我们可以看到,在进刀机构的中部,有一个装有两个中齿轮、两个大齿轮与一个小齿轮的组合,它来控制进刀机构的前后移动,掌握进刀尺寸深浅程度。而由五个中齿轮、两个大齿轮与一个小齿轮组成的另一齿轮组合,安装在进刀机构的右端,它用来控制进刀机构的左右移动。而它移动的尺度,取决于程序设定的工件加工部位。 几个部位的有机组合,完全由电脑程序控制。在设计、搭建、编程的过程中,我们也遇到了不少困难。但是在我们全体队友共同切磋,共同探讨;反复试验,反复修改,经过不懈努力,终于达到了理想的效果。一个令人满意的智能电脑机械师诞生了。 心得:在设计、搭建、编程、调试的一系列过程中,我们体验到了挑战困难,超越自我的快乐,增强了自信心和创造力。培养了团队协作精神。懂得了“志存高远”和“脚踏实地”的辩证关系。感谢大赛组委会和西觅亚公司给我们提供了这次锻炼、展示、学习的机会。

网友:

创意作品名称:家用饮料系统 获奖记录:2002年青少年电脑机器人竞赛创意一等奖 创意制作者:黄凌云、陈志毅、王文龙 (太仓市明德初级中学) 指导老师:周晓宾 家用饮料系统是一个功能庞大,程序复杂的多功能机器人 它主要分为三部分: 1、 选择饮料 2、 分辨饮料 3、 运送饮料 在程序中,我们运用了大量的E-mail来实现各个机械结构间的串联。 在机械结构中,运用了大量的齿轮组合来进行速度的加快或减慢及机械手臂的升降。 ***适用于各个领域。 只要在机械手臂上添加光度感应器或其他类型的感应器,"家用饮料系统"就可以涉足商业、工业、农业等各个不同领域。 创意材料: RCX 3个 马达6个 角度传感器1个 乐高器零部件若干 机器人尺寸: 机械手臂: 长50CM 宽20CM 高32CM 完全伸展为60CM 完全升高后45CM 运送车: 长20CM 宽18CM 高23CM 机械手臂 运送车 饮料选择器 机械手臂取饮料 放入运送车 运送车送饮料

网友:

快餐自动配送机创意作品名称:快餐自动配送机 获奖记录:2002年青少年电脑机器人竞赛创意一等奖 创意制作者:刘欣川、周峰、金璐(上海市华东师大二附中) 指导老师:索锡骅 创意来源:您是否曾经见过快餐店里的服务生忙碌不堪的身影?您是否曾经为快餐店里人工操作的缓慢而等待得无奈不已?----如今不用愁,我们的快餐自动配送机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而设计的。 作品介绍: 我们的设计分为三大部分: 饮料机, 薯条机, 三明治机 这三套系统都是由一个插卡控制器总控的,它可以根据卡上不同色板和数量知晓顾客需要的食物,并进行配送。 机器人的设计和搭建原理: 一、饮料机:这一部分我们使用了一个光感和四个马达,分别用于输送带、抓杯手、抓杯臂和倒水臂。 1、 当RCX收到来自主控台的信号,便启动输送带。 2、当光感收到信号,启动抓 杯手和抓杯臂,将杯子放到指定地点。 3、倒水臂运作,当水杯里水的注入量足已使杠杆天平倾斜是,倒水臂反向运作,停止。 二、薯条机: 薯条机的工作是负责把薯条运送到输送带上的薯条盒里。它的主体有多种功效:首先,它的底盘可以前后移动,调整位置。其次,它有一个抓斗,可以铲起薯条。另外,抓斗臂可以旋转,在我们的设计中,它将旋转90度,将抓斗移到指定位置。最后抓斗的两个臂是可以因阻力的影响而交错运行的,这样便可完成薯条的倾倒工作。 三、三明治机: 三明治机的功能是将三明治的上下两片合为一体。我们为此设计了两条输送带,一条负责输送三明治的下片面包,另一条稍稍高出一点,输送上片面包。到了两条输送带的交接处,便可将上下两片合在一起,然后在由输送带运到窗口。这样便完成任务。 心得:如今人类的生活已经步入了智能化,高科技化。我们的这个设计就是根据这条线索构思而成的,我们使用了多个光感、触敏、RCX间多次的互发邮件和数值来实现自动化,力图把科技带入生活,使生活变得更好。

网友:

多功能环保车 创意制作者:郭德恒、杨艺琳、王慕漩 机器人的动作和设计搭建原理: 1、 扫地:用一个马达带动一个8齿齿轮,配合40齿齿轮运动,再把笤帚固定在40齿齿轮上,使它可以扫地。我们原来用8齿齿轮配合24齿齿轮,速度太快。后来改成8齿齿轮配合40齿齿轮运动效果才比较好。 2、 倒垃圾:我们使用齿轮连杆原理,用一个马达带动两个8齿齿轮,配合一个40齿齿轮运动,再把铲子固定在40齿齿轮上。使它可以把垃圾倒入后面的垃圾箱内。 3、 洒水:用一个马达带动一个8齿齿轮,配合一个24齿齿轮运动,使它可以把洒水器随意旋转。再用一个马达带动四个8齿齿轮,配合一个40齿齿轮运动,固定在装洒水器的马达上,使它可以变换角度的洒水。 4、 喷药:用一个马达带动一个8齿齿轮,配合一个24齿齿轮运动,使它可以进行不同角度的喷药。我们原来用8齿齿轮配合40齿齿轮运动,速度太慢,后来改成24齿齿轮,结果比较理想。 5、 修剪树木:用一个马达带动一个24齿齿轮,配合两个40齿齿轮运动,使剪刀可以修剪树木。我们原来用夹子带动剪刀,马达带不动,后来改成了齿轮组合,效果明显提升。 6、 行驶:用一个马达带动一个蜗杆,配合一个24齿冠齿轮运动,使轮子转动、小车行驶。 心得:在设计、搭建、编程、调试的一系列过程中,我们“懂得了失败是成功之母”的真正含义,同时也增强了环保意识。

网友:

呵呵,先顶一下

网友:
教教我吧

你能教我怎么做那能够根据自己设计的路线走的机器人  嘛 哥哥 我是高一学生  能告我就家我QQ517583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