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人制作指南—驱动器(1)

楼主:
 驱动器,顾名思义起驱动作用。它是一种使其它物体自动运作的装置。它包括以下种类:

交流电机:采用交流电。

直流电机:采用直流电,使用方便。

无刷电机:不用电刷的直流电机,比普通直流电机更好,但价格贵多了。

用作防水的伺服电机

线性电机:可以作X-Y平面运动的无刷电机。

伺服电机:可构成反馈控制的基本的直流电机,能用的起、使用方便。

可调伺服电机:可调整伺服电机作360度转动。

SMA丝(形状记忆合金,Shape Memory Alloy,):由特殊材料制成,当受载如温度或通电等情况时,其形状发生改变。

螺线管:开关型的高扭矩作高速推/拉动作的驱动器,即继电器。

步进电机:以转角增量形式工作的电机。

1、交流电机

       不象直流电机仅使用单一的恒流电源,交流电机在三相电流下工作。为使机器人获得三相电流工作,你或者需要一个将直流电转为交流电的大容量的、昂贵的转换器,或者要有限定工作范围的墙上插座。你可能不打算使用交流电机,除非你的机器人是固定的,就象机械手或机器人平台。如果你不打算让机器人平台像小狗或其它什么的一样走动。。。

电压:
具有极性 (电流不会改变) 主要是从120-240V的交流电,一般与主机功率匹配  电压越高一般力矩越大,但是需要的功率越大 由于电源设备要求较少用于移动机器人 注:交直流两用电机象直流电机一样有电刷,不过可用交流电或直流电

电流
在购买电机时,要考虑停转和工作电流(最大和最小值) 停转电流 -在电机被控制不能转动时所需要的电流  运转电流 -当电机受到阻力矩为零时的电流 最好测出与电压、电流和所需转矩有关的电流曲线进行优化 当电机承载力矩变化时,如电机反转,期望承受短期的电流峰值 电流峰值能达到失速电流的两倍,如果没有保护装置,会损坏控制电路 使用二极管防止反转电流损坏你的电路 检查你的电路的额定功率,如果需要的话采用散热片

功率(即电压乘以电流) 电机运行时常常接近停转电流,或在大转矩下的反转电流,可能会引起电机烧毁
如果不能避免的话可用带散热装置的电机

转矩
购买电机时,考虑失速和工作转矩(最大和最小的)
失速转矩—当动力不足以维持电机转动时的转矩
工作转矩—当电机的阴力矩为零时的电机转矩

速度
电机工作时有效的最大速度
传动装置能使电机转得更快,输出转速越低则力矩越大
记住转矩决定了加速度,因此,一个具较差加速度的高速机器人实际上是低速机器人
如果不确定的话,宁可考虑转矩优于速度
效率
比直流电机效率更高
一般在额定电压和频率时效率最高
使用齿轮(可选购买有内置齿轮或齿轮在外的电机)

控制方法
调整交流电频率能够改变速度和转矩
编码器,一种对轮子或电机轴转的圈数计数,测定转速,用以控制反馈环
转速计,测量电机的最大电流来控制输出转矩的一种装置

      这个电路可以让你控制交流电机的转速。
      桥式整流器从120V交流线处产生直流电压。
      这个电流的一部分通过10K欧姆的电位计。
      电路由额定功率3W+的10K电位计、两个100欧姆电阻和50微法电容器组成,传送到控制极触发可控硅。
      二极管D1保护电路免受反向峰值电压。
      桥式整流器和可控硅的额定值为25安培和峰值反向电压(PIV)600伏。
      二极管D1额定值为2安培,而峰值反向电压为600伏。
      电路能处理的负载达10安培。可控硅应该有很好的散热槽。

电机运行时常常接近停转电流,或在大转矩下的反转电流,可能会引起电机烧毁
如果不能避免的话可用带散热装置的电机

转矩
购买电机时,考虑失速和工作转矩(最大和最小的)
失速转矩—当动力不足以维持电机转动时的转矩
工作转矩—当电机的阴力矩为零时的电机转矩

速度
电机工作时有效的最大速度
传动装置能使电机转得更快,输出转速越低则力矩越大
记住转矩决定了加速度,因此,一个具较差加速度的高速机器人实际上是低速机器人
如果不确定的话,宁可考虑转矩优于速度
效率
比直流电机效率更高
一般在额定电压和频率时效率最高
使用齿轮(可选购买有内置齿轮或齿轮在外的电机)

控制方法
调整交流电频率能够改变速度和转矩
编码器,一种对轮子或电机轴转的圈数计数,测定转速,用以控制反馈环
转速计,测量电机的最大电流来控制输出转矩的一种装置

      这个电路可以让你控制交流电机的转速。
      桥式整流器从120V交流线处产生直流电压。
      这个电流的一部分通过10K欧姆的电位计。
      电路由额定功率3W+的10K电位计、两个100欧姆电阻和50微法电容器组成,传送到控制极触发可控硅。
      二极管D1保护电路免受反向峰值电压。
      桥式整流器和可控硅的额定值为25安培和峰值反向电压(PIV)600伏。
      二极管D1额定值为2安培,而峰值反向电压为600伏。
      电路能处理的负载达10安培。可控硅应该有很好的散热槽。

网友:

直流电机指南

        从一开始,直流电机就显得很简单。两端加上电压,它就转动了。你如果要控制电机自转的方向吗?正确的方法是改变电线的方向。现在你如果想电机以一半的速度转动吗?你应该降低它的电压。但是你如何使机器人自动地做这样的事情?而且你怎样知道电机应该得到多大电压?为什么不是50伏而是12伏?电机怎样会过热?使电机运行要比你认为的复杂得多。

        你可能知道直流电机电压非两极的,指你可以转换电压不会有什么不利情况发生。一般直流电机是额定电压从6V~12V。再大一些是24V或更大。但是对机器人来说,你可能只会用到6V~12V的范围。这样来说,为什么电机要在不同的电压下工作?就我们所知(或者应该是),电压直接关系到电机转矩的大小。电压越大,转矩越高。但是不能让你的电机工作在100V的情况,那样就不太好了。直流电机在额定电压下工作效率最高。如果你采用过低的电压值,它就不会工作了。如果你采用了过高的电压,它将过热,线圈将会熔化。因此一般的规则是,尝试尽可能采用接近电机额定的电压。此外,尽管24V的电机会更加强劲有力,难道你真的想让你的机器人随身带上24V的电池(那是又重又大)?我的建议是不要超过24V的电机,除非你是真的太需要那样的转矩了。

电流
        对于所有的电路来说,一定要注意到电流。太小不能工作。太大也会彻底毁坏。 在买电机时,你一定要注意两个电流额定值问题。第一个是工作电流, 这是电机工作在预期一般转矩时电流的平均值,该值乘以额定电压就得到电机运行的平均功率。另一个需要注意的电流额定值是停转电流。这就是你起动电机但转矩不足以致它停止转动。这是电机工作的最大电流,因而也是最大功率。所以你设计好全部的电路,能处理这样的停转电流。此外,如果你打算长时间运转电机,或者在高出额定电压时运行,最好给电机加上散热槽避免线圈熔化。

额定电压

        你能在电机上加上多高的电压?一般所有的电机受(或至少应该)一定的瓦特的限定。瓦特是能量单位。能量转换中的损失直接变为热量输出,太多的热量会使电机线圈(的绝缘部分)熔化。所以(高质量)的电机制造商知道多大的电压会使电机失效,并且在电机性能表中给予说明。做下实验测试看看,你的电机工作在合适的电压下的电流有多大。
        方程式为:
                    功率(瓦)=电压*电流
         不断增大电压,测试电流,直到功率为给定的额定功率的90%左右为止。
.功率峰值
        对于直流电机在改变方向时的特殊情况。为使电机反转,你必须同样反接电压。可是电机已建立了抵抗这种电压改变的感应电动势。因此在短时期内改变电机转向,将会有很大的功率峰值。电压达到工作电压的两倍,电流也会至停转电流。有必要考虑设计合适的机器人功率调节电路,处理任意的电压峰值。

转矩
        在购买直流电机时,要注意有关转矩两个额定值。第一个是工作转矩,这是电机设计时所决定的,一般是标称值。另一个额定值是停转力矩,这是电机从转动到停止时的力矩。一般仅考虑工作转矩,但是有些情况下,你可能想知道电机的工作能力范围。如果你设计一个轮式机器人,良好的转矩意味着加速性能好。我个人标准是,如果你的机器人有2个电机,确保每个电机的停转转矩足以超过你的机器人的重量乘以轮子半径。通常偏爱转矩甚于速度。记住,如上面所述,借助所加电压可以改变转矩大小。如果你需要大一些转矩压一只可爱的小猫,提高20%的电压值就很保险了(对你来说,而不是小猫)。不过要记住,这会效率下降,你应该为电机准备散热槽。

转速

      当说道直流电机时,转速是比较复杂问题。一般规则是,当电机以最大的可能速度运行时效率最高。不过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很多时候我们也想让我们的机器人运行的慢一些。因此,首先需要调速,这样电机能转的快,也能够得到额外的转矩,可惜传动装置自动降低了效率,不会高于90%左右,因此在考虑传动装置时,一对齿轮啮合应该包括速度和转矩减少为90%。例如,如果有3个齿轮,因此在一起啮合两次,效率将为:90%x 90% = 81%。电压和工作阻力矩也明显会影响速度。

控制方法

        最主要的直流电机的控制方法是H桥。当你把H桥与电机连结,要用到译码器测试轮子的转速和位置。接下来,你应该好好读一下直流电机制动方法的内容(原文此处有链接)。

其它情况

        用一只小的微法级的电容接接在电机两端以延长电机寿命。这样做对于有噪音和价格便宜的电机确实好,几乎是电机的两倍寿命。不过,用这种技术对价格较贵的高端电机改善很小。

网友:

无刷电机

有刷电机与无刷电机的区别
无刷电机有更高的效率 无刷电机的电噪音较小

无刷电机持续工作时间更长
无刷电机价格较贵
无刷电机需要专用的控制器

电压
一般从5-12V, 但对于特定用途的电机能达到极大的范围 较高的电压意味着更大的转矩,但是需要更大的电能 电机能在高于或低于额定电压时使用(应符合其它的设计要求) 在额定电压时效率最高 电流
购买电机时,要考虑停转电流和运行电流(最大值和最小值) 停转电流   当提供动力时电机受到阻力不能运转时的电流
运行电流-  当电机受到阻力矩为零时的电流
最好测出与电压、电流和所需转矩有关的电流曲线进行优化 当电机承载力矩变化时,如电机反转,期望承受短期的电流峰值 电流峰值能达到失速电流的两倍,如果没有保护装置,会损坏控制电路 使用二极管防止反转电流损坏你的电路 检查你的电路的额定功率,如果需要的话采用散热片

功率(即电压乘以电流)

电机运行时常常接近停转电流,或在大转矩下的反转电流,可能会引起电机烧毁
如果不能避免的话可用带散热装置的电机

转矩

购买电机时,考虑失速和工作转矩(最大和最小的)
失速转矩—当动力不足以维持电机转动时的转矩
工作转矩—当电机的阴力矩为零时的电机转矩
改变电压将会改变转矩

转速
电机以最大的可能速度运行时效率最高 调节电机可以使电机转得更快,也可以得到更慢的输出速度而转矩更大 记住转矩决定了加速度,因此加速度很差的机器人实际上低速机器人 如果不能肯定,定可考虑转矩优先于转速 效率
在额定电压时效率最高 电机在最高的可能速度下运行时效率最高 使用齿轮(可选购买有内置齿轮或齿轮在外的电机) 控制方法
无刷电机通过感应工作,必须使用专门的控制器 有许多不同类型的无刷直流电机,这些电机能以2极或4极工作 译码器 -  一种能对轮或电机架的转速计数, 为反馈回路测出转速的装置
转速计 - 测出电机电流变化以控制输出转矩的装置

功率(即电压乘以电流)

电机运行时常常接近停转电流,或在大转矩下的反转电流,可能会引起电机烧毁
如果不能避免的话可用带散热装置的电机

转矩

购买电机时,考虑失速和工作转矩(最大和最小的)
失速转矩—当动力不足以维持电机转动时的转矩
工作转矩—当电机的阴力矩为零时的电机转矩
改变电压将会改变转矩

转速
电机以最大的可能速度运行时效率最高 调节电机可以使电机转得更快,也可以得到更慢的输出速度而转矩更大 记住转矩决定了加速度,因此加速度很差的机器人实际上低速机器人 如果不能肯定,定可考虑转矩优先于转速 效率
在额定电压时效率最高 电机在最高的可能速度下运行时效率最高 使用齿轮(可选购买有内置齿轮或齿轮在外的电机) 控制方法
无刷电机通过感应工作,必须使用专门的控制器 有许多不同类型的无刷直流电机,这些电机能以2极或4极工作 译码器 -  一种能对轮或电机架的转速计数, 为反馈回路测出转速的装置
转速计 - 测出电机电流变化以控制输出转矩的装置

网友:

伺服电机如何防水

伺服电机
    在近五年左右,对伺服电机的爱好在做机器人的人当中极为流行。它们又便宜,使用方便,介是有一个问题就是不能防水。尽管有人说,伺服电机是适合防水的。这意思是偶尔有水溅到它上面尚好,但是它全部浸入水中就会像一只可爱小猫溺死(很不好)。

网友:

呵呵.不错.学习了.

网友:

好帖子
msn:njlianjian@hotmail.com

网友:
本人正在研究无刷直流电机,收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