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科学与技术考研考什么[转

楼主:
数学一,英语,政治都是统考,接着就是专业课了.就要看你考什么二级学科了. 二级学科有物理电子学、微电子学与固体电子学、电路与系统,微波与电磁场,生物医学工程等 集成电路一般是固体电子学与微电子学的,有考摸电数电的,也有考半导体物理的,也有信号与系统的,具体就看你报考的学校的要求了!集成电路现在算是比较热门的专业

网友:

响应一下哈;P 准备考研的过程中有一些东西还是要注意的(转) 第一:各课的时间分配问题。一句话,查漏补缺。具体来讲,如果你是跨专业考研,那么你对于所跨专业的知识储备可能远不如这个专业的本科生所掌握的知识,那么如果你想在跨专业考研中取得绝对的优势,你就必须花费别别人多的多的时间来学习专业课。但是同时,你又必须保证英语能够过线,否则也是功亏一篑!如果你是考本专业的研究生,那么你在专业课的储备应该是没有太大的问题,除了按部就班的复习之外,你可能要将更多的时间放到英语和政治课上,这样从这两个多得点分数,以保证在专业课相对优秀得情况下,能够拿到一个公费上研究生得名额。对于英语和政治得关系,大家应该知道英语的及格率只有 20%左右,而政治要相对得高的多,而且政治相对比英语容易准备和复习,所以在英语上多花些功夫是很明智得选择。 第二:资料的储备问题:专业课的参考书目一定要搞到,专业课的往年试题要想办法搞到,英语的复习,买一本相对有名的老师的辅导资料和一本往年真题解析,政治课的话买一本徐之明或是岳华亭的辅导讲义,以及往年政治试题,以及一些模拟试题,就基本可以搞定了! 第三:信心的准备。这个听起来是空话,但是信心不足会导致你在考研的最后关头放弃你以前的所有努力。因为大家或许还是大四的学生,还有一些课要上,十月份左右又要开始新的一年的毕业分配,很多的工作机会也许会因为你的考研而错过,或是你在找工作和考研两者之间摇摆不定,或是因为你是在职考研,你的工作单位对你有种种的限制,直接导致你在考研的过程中信心逐渐受到打击,逐渐失去信心。我想说的是,要是你已经选择了考研这条路,就不要再讨论是否应该考研的问题,而应该考虑的是如何考研的问题,是如何以最大的信心考上的问题,所以信心问题非常之重要,决定你在最后的态度和结果。

网友:

跟着open82977352,就有肉吃~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