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在使用中应注意的问题

楼主:
随着工农业生产中的人们对调速的要求越来越高,交流电动机变频调速技术在生产实践中使用也越来越多。笔者针对变频器在实际使用中的六个方面应该注意的问题进行了简单阐述。 1 物理环境 由于变频器集成度高,整体结构紧凑,自身散热量较大,因此对安装环境的温度、湿度和粉尘含量等条件要求很高。 1.1 工作温度 变频器内部是大功率的电子元件,极易受到工作温度的影响,产品一般要求为0~55℃,但为了保证工作安全、可靠,使用时应考虑留有余地,最好控制在40℃以下。在控制箱中,变频器一般应安装在箱体上部,并严格遵守产品说明书中的安装要求,绝对不允许把发热元件或易发热的元件紧靠变频器的底部安装。 1.2 环境温度 温度太高且温度变化较大时,变频器内部易出现结露现象,其绝缘性能就会大大降低,甚至可能引发短路事故。必要时,应在箱中增加干燥剂和加热器。 1.3 腐蚀性气体 使用环境如果腐蚀性气体浓度大,不仅会腐蚀元器件的引线、印刷电路板等,而且还会加速塑料器件的老化,降低绝缘性能,在这种情况下,应把控制箱制成封闭式结构,并进行换气。 1.4 振动和冲击 装有变频器的控制柜受到机械振动和冲击时,会引起电气接触不良。因此,除了提高控制柜的机械强度、远离振动源和冲击源外,还应使用抗震橡皮垫固定控制柜外和内电磁开关等产生振动的元器件。设备运行一段时间后,应对其进行检查和维护。 2 电气环境 2.1 防止电磁波干扰 变频器在工作中由于整流和变频,周围产生了很多的干扰电磁波,这些高频电磁波对附近的仪表、仪器有一定的干扰。因此,柜内仪表和电子系统,应该选用金属外壳,屏蔽变频器对仪表的干扰。所有的元器件均应可靠接地,除此之外,各电器元件、仪器及仪表之间的连线应选用屏蔽控制电缆,且屏蔽层应接地。如果处理不好电磁干扰,往往会使整个系统无法工作,导致控制单元失灵或损坏。 2.2 防止输入端过电压 变频器电源输入端往往有过电压保护,但是,如果输入端高电压作用时间长,会使变频器输入端损坏。因此,在实际运用中,要核实变频器的输入电压(单相还是三相)和变频器使用额定电压。特别是电源电压极不稳定时要有稳压设备,否则会造成严重后果。 3 接地 变频器正确接地是提高控制系统灵敏度、抑制噪声能力的重要手段,变频器接地端子接地电阻越小越好,接地导线截面积应不小于2 mm2,长度应控制在20 m以内。变频器的接地必须与动力设备接地点分开,不能共地。信号输入线的屏蔽层,应接至接地端子上,其另一端绝不能接于地端,否则会引起信号变化波动,使系统振荡不止。变频器与控制柜之间应电气连通,如果实际安装有困难,可利用铜芯导线跨接。 4 防雷 在变频器中,一般都设有雷电吸收网络,主要防止瞬间的雷电侵入,使变频器损坏 。但在实际工作中,特别是电源线架空引入的情况下,单靠变频器的吸收网络是不能满足要求的,在雷电活跃地区,这一问题尤为重要。如果电源是架空进线,在进线处装设变频专用避雷器(选件),或按规范要求在离变频器20 m的远处预埋钢管做专用接地保护。如果电源是电缆引入,则应做好控制室的防雷系统,以防雷电窜入破坏设备。实践表明,这一方法基本上能够解决问题。 5 选型 在变频器的使用中,由于对变频器的选型及使用不当,往往会引起变频器不能正常运行,甚至引发设备故障,导致生产中断,带来不必要的经济损失。变频器的选型应满足以下条件:电压等级与控制电机相符;额定电流为控制电机额定电流的1.1~1.5倍;根据被控设备的负载特性选择变频器的类型。 6 参数设定 变频器的设定参数多,每个参数均有一定的选择范围,使用中常常遇到因个别参数设置不当,导致变频器不能正常工作的现象。 首先,外加启停按钮及电位器调频无效。变频器出厂时设定为通过键盘面板操作,外部控制无效,端子FWD-CM用短接片短接。选择外部启停及调频控制时,必须将该短接片去掉。出现上述问题,可能是FWD-CM短接片未取掉,操作方式和调频方式参数选择错误所致,应重点对该部分进行检查。 其次,变频器在电机空载时工作正常,但不能带载启动。这种问题常常出现在恒转矩负载。例如一台FRNl60P7.4EX变频器在试车时电机空试正常,但一带负荷即跳闸,提高了加、减速时间后仍无法带载。继续检查转矩提升值,将转矩提升值由“2”改为“7”后,提高了低频时的电压输出,改善了低频时的带载特性,电机带载正常。遇到上述问题时应重点检查加、减速时间设定及转矩提升设定值。 第三,变频器投入运行、电机还未启动就过载跳停。例如一台7.5 kW的6极电机采用变频控制,变频器在投入运行启动时,频繁跳停。经查原设定时将偏置频率设定为2 Hz、变频器在接到运行指令但未给出调频信号之前,受控电机因接收2 Hz的低频运行指令而无法启动。经测定该电机的堵转电流达到47 A,约为电机额定电流3倍,变频器过载保护动作属正常。重新设定偏置频率为0 Hz,电机启动正常。 第四,频率已经达到较大值,但电机转速仍不高。一台新投用的变频器频率设置显示已经很大,但电机转速明显较同频率下其它电机低。检查频率增益设定值为150%。由频率设定信号增益定义可知:设定增益为设定模拟频率信号对输出频率的比率。假设设定频率为30 Hz,实际输出频率仅为20 Hz。将设定增益改为100%后,问题得到解决。 第五,频率上升到一定数值,继续向上调节时,频率保持在一定值不断跳跃,转速不能提高。变频器工作时,将自动计算输出转矩,并将输出转矩限制在设定值内。如果驱动转矩设定值偏小,将可能因输出转矩受到限制,使变频器输出频率达不到给定频率。遇到上述问题,应检查驱动转矩设定值是否偏小、变频器的容量是否偏小,再设法解决。 变频器在使用中应注意的问题 http://www.shequ.shejis.com/Dispbbs.asp?ID=415205&topID=98973 内容不错,快去看看哦! 推广赢大奖,最高2000元!!!!! http://www.shejis.com/DW_huodong/NianQing/20070907/jf.htm 本活动于2007年10月21日截止,快快参与!!! 想要设计师网辩论勋章吗,赶快来参加辩论吧~只要支持您的票数达到一定值,您的论坛信息里面就会出现不同的勋章哦~加油~ http://www.shequ.shejis.com/argue/

网友:

長見識,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