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静电手腕带的使用期限

楼主:
防静电手腕带的使用期限是多少,使用条件是什么

网友:

这个好像是没有什么使用期限的吧,使用条件应该是:要有可靠的接大地线~~~~~~

网友:
只要不坏,就没有什么使用期限。
一般,只要能正常接地就可以的。

网友:
康利邦提供防静电手腕带粘接硅胶胶水:4006119269
免费打样:400-611-92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