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一个简易的示波器,向大家征集

楼主:
1.一般玩的时候多大的带宽够用 2.大家多少时候一定要用双通道? ---------- 在TI网上申请了几个样片,想做一个简单的示波器玩玩。 单通道,80M采样,10M的带宽,受模拟放大器性能所限,运放的带宽是15M。 2寸彩色LCD显示,220*176点,虽然小了一点,但这个分辨率跑单路应该够了。 输入电压范围为正负10V,屏上能显示的最大值为正负8V左右,没有Y轴上的放大缩小功能,因为做它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测5V或3.3V的信号,这个值在屏上应该看得清了。 有上升、下降沿触发,单次触发和外触发。 大家看看能行得通吗? 注:做它纯粹为了让没有示波器的兄弟们有个东西可以看看波形。欢迎大家拍砖上来。

网友:

我支持你,好事啊,希望能帮上忙

网友:

一直想在我的网站搞些活动,网友一起做 可惜没找到好的牵头人呐, 我有兴趣的还有:逻辑分析仪制作(手头有点资料+小小经验)

网友:

我对逻辑分析仪更有兴趣,但我的水平有限,还需要努力学习.

网友:

很久前就想过做袖珍示波器取代万用表,但想想又放弃了 如果卖300~400元(和较好万用表差不多)的滑应该会又很多人用的 还是觉得市场前景不明朗, 贵了肯定买不出去的,如果定个300~400元利润又小,必须得上量才有意义,但这个东西能又多少人买呢?

网友:

TI还能申请样片? 管我申请什么版子,每次申请最后提交时总是说“超出限制”啥的。难道上黑名单了?似乎换了帐号也不行啊。

网友:

现在市场上已经有了示波表...

网友:

都选了哪些ic??

网友:

我也想做这个,但没动手 我希望是模拟示波器和逻辑分析仪都做进去,但是模拟前端我不是很在行

网友:

如果300-400元,我先订购一个 至于现实,可以用电脑监视器或者电视啊。用lcd成本是不是太高了?

网友:

ad,估计楼主用的是tlc5580,这样拆了ad就是8路的逻辑分析仪了, 显示用的应该是手机屏,也不会太贵 可是高速的fpga or cpld and ram 都是非常非常难买的。

网友:

说一下主要的器件 输入采用运放隔离,LM318(好像是它),15M带宽的。 信号进入AD(ADS831)进行采样,时钟由80M的晶振提供,可以根据要求进行分频。 高速RAM使用的72L256SA。8ns的,估计跑80M没问题 信号的处理由要由CPLD完成。并和单片机通信。 单片机用AVR的MEGA16。 显示屏打算使用MP4的彩屏,但目前资料仍然没有到位,所以万一搞不到就会采用240*160的黑白屏。 USB扩展芯片用D12啦,但目前我还没有会用它。 总造价: 运放:未知,估计30够了。 AD:TI报价$2.67,估计50一片应该能拿下 CPLD:$6 ,估计90也能拿下了。 单片机:¥10左右,忘了 LCD:100 PCB要看量,所以暂不计。探头和壳子。30元够了。 USB芯片:15够不够?我不清楚,这是后期扩展功能 总造价:325,加上PCB和阻容件。 估计AD和CPLD不要这个价。所以基本上来说350的成本是够了。 也就是说这东西不是为了赚钱的,纯粹是让大家能有一个简单工具。 另外,大家看看能不能想想办法,找到MP4上那种LCD驱动时序,型号不限,只要能找到驱动时序和生产厂家即可。 还有,如果会USB的兄弟也给点意见,应该把它注册为什么设备,使用什么方式传输数据等。我想它既可以单独使用又可以插在电脑上当虚拟示波器。

网友:

关于逻辑分析仪功能,由于CPLD多了一些管脚,想用它直接测量信号并显示。 显示屏最好是MP4上的,由于这东西价格便宜,分辨率也很不错(好的可以达320*240) CPLD用altera的MAXII,型号未定,根据CPLD功能编译完之后再看,找最小的。

网友:

以前有位叫zmlab的网友做过数字示波器,核心用的CPLD,输出合成视频信号,有标尺,显示(英文的)。非常之专业,还带低频函数发生器,非常之专业。就是带宽低了点,好像1MHz都不到。 好久未和他联系了,不知道现在怎样。

网友:

泰克的100MHz示波表卖到US$ 3,990 没天理。。。 支持DIY,建议加大分辨率,彩色就不要考虑了,不实用还特耗资源

网友:

可以考虑做一个音频范围(20khz)的示波器,价格应该能底下来.高频用专业的还是好一些. 支持这样的主题讨论

网友:

我想问你的这个东西什么时候可以做出来,价格多少我想买一个,有结果就发一个邮件给我744066736@qq.com,本人急需.

网友:

可以接在pc上面 使用pc进行显示
msn:njlianjian@hotmail.com

网友:
有用的话,肯定有人买的。要能用它修东西

网友A(2010-05-19):
tLC5510
推荐TLC5510,或MSP430

网友B(2011-03-11):
我也要做啊,请问你有什么资料可以共享一下不

网友C:
虚拟示波器呢
我在网上买了个usbee使用效果不错,才100多,只是不开源,得用笔记本麻烦

网友D(2012-01-28):
支持你,我有好几块(不知好坏)液晶屏,早想用它做点东西了

网友E:
加入坛里的DIY示波器吧。

网友F:
有后续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