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极管饱和工作状态的疑问

楼主:
当三极管工作于饱和区时,BC和BE结均导通,如果负载比较重,此时B极的电流是否很大?是不是容易造成三极管的损坏? 还有一个,通常看三极管的datasheet的时候会给出EB极的击穿电压,Vebo,是反向击穿的意思吧? 请大侠指教一二。不胜感激!

网友:

BE,BC都导通了.那就当两二极管用了.三极管工作的条件是集电结反偏,发射结正偏.. vbeo是什么,模电书上应该有.

网友:
三极管饱和指的是C-E导通

负载越重,那么C-E间的电流越大。 至于B极的电流,只要保证足够地大到 Ib ≧ Ic/hFE 就行,必要时在电路上可限制一哈。
引用 网友A:
BE,BC都导通了.那就当两二极管用了.三极管工作的条件是集电结反偏,发射结正偏..
当三极管饱和时,Vbe>Vce,集电结也处于正偏的。

网友:

工作于饱和状态,好像不能实现放大作用了。。。请问一下,饱和状态运用在什么场合。。。

网友:
只管开关,不要中间状态

引用 网友B:
工作于饱和状态,好像不能实现放大作用了。。。请问一下,饱和状态运用在什么场合。。。
逻辑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工作于饱和状态,好像不能实现放大作用了。。。请问一下,饱和状态运用在什么场合。。。
逻辑电路。
可不可以举个例子,谢谢。。。。。。。。。。。。。

网友:
举例

<Fig. 1> CPU之类的大规模IC骗子通常直接带LED比脚累,可用三极管缓冲输出。 <Fig. 2> 大规模IC直接接输入怕被打死,可用三极管隔离一哈。 <Fig. 3> 这是俺最近做的一个活,把0~3.3V的逻辑电平转移到-15V~-10V。

gif

gif

网友:

非常感谢。。。。。。。。。。。。。。。。 其实第1和第2个我也都用过,但我平时只是这样想,当基极接高电平时,BE正偏,集电极与发射极导通,电压相等,否则集电极与发射极不导通。但是第3个我有点疑问。 当input输入为3.3V时,Q3截止,没有电压加在Q4基极,Q4也就截止,output输出-10V,当input输入不为3.3V时,Q3导通,无论多大电压都比-15V大,Q4也就导通。输出为-15V,因此输出只有两个状态,-15V和-10V。有没有错?

网友:
欧开,-15V或-10V没错

引用 网友B:
但是第3个我有点疑问。 当input输入为3.3V时,Q3截止,没有电压加在Q4基极,Q4也就截止,output输出-10V,当input输入不为3.3V时,Q3导通,无论多大电压都比-15V大,Q4也就导通。输出为-15V,因此输出只有两个状态,-15V和-10V。有没有错?
严格地说导通条件是Vbe达到0.7V(硅管)时,不是光有正偏就行,具体设计选电阻时需要斟酌一哈的。

网友:

嗯。我知道,三极管(硅管)的be压降是0.7V。。 多谢了!!!

网友:

我为什么看不了图片啊:L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帖由 仙猫 于 2007-9-29 7:09:00 发表  原帖由 startt 于 2007-9-28 17:03:00 发表 工作于饱和状态,好像不能实现放大作用了。。。请问一下,饱和状态运用在什么场合。。。 [/quot......
饱和状态三极管的压降很小,可以当开关用,一般用在数字电路或脉冲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