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优化C语言代码(程序员必读)

楼主:
、选择合适的算法和数据结构 应该熟悉算法语言,知道各种算法的优缺点,具体资料请参见相应的参考资料,有 很多计算机书籍上都有介绍。将比较慢的顺序查找法用较快的二分查找或乱序查找 法代替,插入排序或冒泡排序法用快速排序、合并排序或根排序代替,都可以大大 提高程序执行的效率。.选择一种合适的数据结构也很重要,比如你在一堆随机存 放的数中使用了大量的插入和删除指令,那使用链表要快得多。 数组与指针语句具有十分密码的关系,一般来说,指针比较灵活简洁,而数组则比 较直观,容易理解。对于大部分的编译器,使用指针比使用数组生成的代码更短, 执行效率更高。但是在Keil中则相反,使用数组比使用的指针生成的代码更短。。 3、使用尽量小的数据类型 能够使用字符型(char)定义的变量,就不要使用整型(int)变量来定义;能够使用 整型变量定义的变量就不要用长整型(long int),能不使用浮点型(float)变量就 不要使用浮点型变量。当然,在定义变量后不要超过变量的作用范围,如果超过变 量的范围赋值,C编译器并不报错,但程序运行结果却错了,而且这样的错误很难 发现。 在ICCAVR中,可以在Options中设定使用printf参数,尽量使用基本型参数(%c、 %d、%x、%X、%u和%s格式说明符),少用长整型参数(%ld、%lu、%lx和%lX格式说明 符),至于浮点型的参数(%f)则尽量不要使用,其它C编译器也一样。在其它条件不 变的情况下,使用%f参数,会使生成的代码的数量增加很多,执行速度降低。 4、使用自加、自减指令 通常使用自加、自减指令和复合赋值表达式(如a-=1及a+=1等)都能够生成高质量的 程序代码,编译器通常都能够生成inc和dec之类的指令,而使用a=a+1或a=a-1之类 的指令,有很多C编译器都会生成二到三个字节的指令。在AVR单片适用的ICCAVR、 GCCAVR、IAR等C编译器以上几种书写方式生成的代码是一样的,也能够生成高质量 的inc和dec之类的的代码。 5、减少运算的强度 可以使用运算量小但功能相同的表达式替换原来复杂的的表达式。如下: (1)、求余运算。 a=a%8; 可以改为: a=a&7; 说明:位操作只需一个指令周期即可完成,而大部分的C编译器的“%”运算均是调 用子程序来完成,代码长、执行速度慢。通常,只要求是求2n方的余数,均可使用 位操作的方法来代替。 (2)、平方运算 a=pow(a,2.0); 可以改为: a=a*a; 说明:在有内置硬件乘法器的单片机中(如51系列),乘法运算比求平方运算快得多 ,因为浮点数的求平方是通过调用子程序来实现的,在自带硬件乘法器的AVR单片 机中,如ATMega163中,乘法运算只需2个时钟周期就可以完成。既使是在没有内置 硬件乘法器的AVR单片机中,乘法运算的子程序比平方运算的子程序代码短,执行 速度快。 如果是求3次方,如: a=pow(a,3.0); 更改为: a=a*a*a; 则效率的改善更明显。 (3)、用移位实现乘除法运算 a=a*4; b=b/4; 可以改为: a=a<<2; b=b>>2; 说明:通常如果需要乘以或除以2n,都可以用移位的方法代替。在ICCAVR中,如果 乘以2n,都可以生成左移的代码,而乘以其它的整数或除以任何数,均调用乘除法 子程序。用移位的方法得到代码比调用乘除法子程序生成的代码效率高。实际上, 只要是乘以或除以一个整数,均可以用移位的方法得到结果,如: a=a*9 可以改为: a=(a<<3)+a 6、循环 (1)、循环语 对于一些不需要循环变量参加运算的任务可以把它们放到循环外面,这里的任务包 括表达式、函数的调用、指针运算、数组访问等,应该将没有必要执行多次的操作 全部集合在一起,放到一个init的初始化程序中进行。 (2)、延时函数: 通常使用的延时函数均采用自加的形式: void delay (void) { unsigned int i; for (i=0;i<1000;i++) ; } 将其改为自减延时函数: void delay (void) { unsigned int i; for (i=1000;i>0;i--) ; } 两个函数的延时效果相似,但几乎所有的C编译对后一种函数生成的代码均比前一 种代码少1~3个字节,因为几乎所有的MCU均有为0转移的指令,采用后一种方式能 够生成这类指令。 在使用while循环时也一样,使用自减指令控制循环会比使用自加指令控制循环生 成的代码更少1~3个字母。 但是在循环中有通过循环变量“i”读写数组的指令时,使用预减循环时有可能使 数组超界,要引起注意。 (3)while循环和do…while循环 用while循环时有以下两种循环形式: unsigned int i; i=0; while (i<1000) { i++; //用户程序 } 或: unsigned int i; i=1000; do i--; //用户程序 while (i>0); 在这两种循环中,使用do…while循环编译后生成的代码的长度短于while循环。 7、查表 在程序中一般不进行非常复杂的运算,如浮点数的乘除及开方等,以及一些复杂的 数学模型的插补运算,对这些即消耗时间又消费资源的运算,应尽量使用查表的方 式,并且将数据表置于程序存储区。如果直接生成所需的表比较困难,也尽量在启 了,减少了程序执行过程中重复计算的工作量。 8、其它 比如使用在线汇编及将字符串和一些常量保存在程序存储器中,均有利于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