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576输出噪音问题

楼主:
电源说明: 1、变压器是4W的,该5V电源设计的最大输出电流2.5A 2、当输入采用单相单变压器供电或单相3变压器供电时,5V电源噪音峰峰值200mV左 右 3、当输入采用三相供电时,5V电源噪音峰峰值400mV左右 4、2576的振荡频率是52KHZ,而该噪音类似正弦波的激励、衰减振荡,最高峰值处 100MHZ左右,大约每隔1uS会重复一次 5、该噪音受负载影响很小,空载和满载时,噪音幅值变化不大 6、针对纹波改变2576外围电容、电感,最佳效果是:该噪音幅值减小30mV左右 问题:采用三相供电时,为什么噪音会加大,如何解决?

网友:


网友:
最好先看看各点的波形

1、图被缩小得在能被辨认的最低分辨率以下,都看不清用的什么器件了; 2、高频振荡来自DC/DC,输出有没有并上个高频特性好点的陶瓷电容试试? 3、3相时的噪声劣于单相,是不是3个相的交流很不对称? 4、DC/DC对反馈处的接线电阻很敏感,是否用了短线、粗线?

网友:
空载和满载时,噪音幅值变化不大

网友:
采用三相对这种电路供电,三相负载电流不均衡,不容易处理好。还有零线控制零点漂移的,零线接好的话,单相电压相差不会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