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备战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转改]

楼主:
参加全国大学生电子竞赛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是一生中唯一的事(有些人参加过两次以上),何不抓住这个机会,跟全国的大学生们比比呢? 如何备战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呢? 1.先确定好,你到底决心参加吗?你还有其它的事会阻绕你参加吗?人嘛!总得遇到几个岔路口,既然选择不错的路,就应该走到底!假如你实在无法确定,就掷硬币决定,正面参加,反面不参加(我替你决定,免得你又在犹豫那面代表什么)!"论成败,取舍之间!" 2.你已经了关注了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 3.备战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必须掌握的技能: 1.熟练PCB Layer Out规则 (EDA 工具Protel99SE,OR CAD) 2.熟练基于VHDL、AHDL的CPLD、FPGA、GAL的内核设计 3.熟练基于Multisim的电路仿真分析 4.熟练基于MCS-51或其它系列的单片机程序设计(C/A混合编程) 5.熟练基于ASIC 的中小规模时序及组合数字电路设计 6.熟练基于ASIC 的通用模拟及高频通信电路设计 7.熟练基于ASIC 的DA/AD及传感器检测电路设计 8.熟练基于ASIC 的锁相环电路及近代频率合成技术 9.熟练单片机的外围扩展电路设计及MCU标准通信协议 10.掌握基于VB/VC++的上位机程序设计(串并口通信) 11.熟练各种通用电参量的定义及测量方法 12.熟练万用表、示波器、扫频仪、信号源、频率计等仪表的使用 13.能在规定时间内独立完成业余条件下的PCB制作 14.能对小规模系统独立完成整机调试 15.能读懂器件Data Sheet,书写实验手记,书写设计报告 16.具有一定的抽象建模能力及较扎实数学计算能力及英语表达能力 17.谦虚谨慎,具有团队协作精神,服从团队决定 我再补充两点: 18.是否详细的研究了历年的电子竞赛题目。 19.是否知道了你们团队的强项,是做控制类的,还是搞数据处理的,还是搞无线与通信的。 最后,引用两句,"凡事豫则立, 不豫则废","笨鸟先飞". [ 本帖最后由 open82977352 于 2009-4-28 08:12 编辑 ]

网友:

全国大学生电子竞赛每两年举行一次,按照现在的规则推算,以后估计是奇数年举行,如2005年,2007年,今年的电子竞赛是第n次举行.相信很多hobbyists应该在摩拳擦掌的等待它的到来。 电子设计竞赛对于将来励志搞电子的大学生来说,确实是一个练兵的好机会,在这短短的4天中(其实不止这几天,很多大学生都会在暑假集中训练),大家将学到很多的东西,这些东西就使大家受益无穷。 下面对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谈几点 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的试题: 其实每年的竞赛试题都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控制类的如 简单的工业控制、小车;传统题目如数据调理、数据采集,无线传输系统;电源设计;简单仪器、仪表设计(每年必要一题)如2005年的简易频谱分析仪,2003年的简易逻辑分析器。建议为了夺奖的朋友专注自己的强项,作控制的作控制,做电源的做电源。相信2007年的电子竞赛题目绝对会有这些,也许今年的题目会更多,在10道题左右吧,这样选择性更多。 如何准备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 如果你没有准备就参加电子竞赛,那么你简直就是在浪费学校的资源、糟蹋你自己。每年都听得网友抱怨自己学校有些没有怎么准备就参加的同学,这些学生只是为了将来找工作时在自己的简历上填上这个经历,难道你不觉的这些大学生很无聊吗?那么我们该如何准备呢?我认为需要分为这么几个部分: 1 团队的选择 有人云,一个中国人一条龙,三个中国人三条虫,而电子竞赛团队正好是三个人,危险呀!我不敢苟同这句话,但是我们都能体会这句话的内涵-中国人不善于团队合作。我在团队这方面也没什么高见,相信大家这以后的准备过程中会组建起来自己的团队。一个能在全国大学生电子竞赛中得奖的团队必须具备这么几个特征: 绝对喜欢电子开发。 在软件、硬件、论文写作中各有所长。你想想3个只会C语言的家伙合一起能干什么。这样的团队还不如大家一起看看《越狱》、《24小时》实在。 有一个核心人物,他的话在非常时期大家必须绝对服从,大部分时间大家可以商量干,但是起争执了,他说了算。相信这个核心人物很容易体现出来。其实大家要学会做非核心人物,我一直就是个受尊重的非核心人物。 身体要好,病毛毛的样子不适合干这个,4天3夜是个什么概念大家要清楚。 也许参加完电子竞赛,你们三人将成为一辈子的朋友。 2 CPU(单片机)选型 CPU是电子设计竞赛的核心器件。现在的微处理器很多,如8051单片机,AVR单片机,PIC单片机,MSP430单片机。但是主流还是8051单片机,倒不是说8051单片机有多好,而是说它有很多的参考资料、价格便宜、容易买、强大的开发系统Keil支持。现在也出了很多的8051增强型单片机,如新华龙的8051C系列的单片机,这类单片机含有很多的扩充资源,如大量的FLASH(这些FLASH对LCD字库很有帮助)、中速AD,D\A、多定时器、PWM等等,这些资源会给开发带来很多的方便,谁都不想做一个最小开发系统,这个系统还有带一大堆的RAM,象什么62256,0809,0832这些东西会使系统不稳定,鬼才知道他们会不会在关键时候出问题,要是芯片集成该有多好呀!假如你选择8051单片机作为CPU,建议选择C8051FXXX,它还有一个特点,速度快,比传统8051单片机快很多倍!假如你擅长AVR单片机,PIC单片机,MSP430单片机等单片机,也没关系,它们也有各自的优点,他们只所以存在,肯定有一定的合理性,前提是你一定要对他们的资源了如指掌(如RAM,FLASH大少,DA,A/D精度、速度,定时器个数),对他们的软件开发环境绝对熟悉。 时代是变化,技术是进步的!现在很多人都喜欢上了ARM,DSP。利用ARM与DSP参加电子竞赛也会逐渐提到日程上来,我估计今年会有一道关于高速数据处理的的题目,比如高速数据采集,高速数据传输等等,这样这两个东西会有用到的。即使不需要用到它们,你合理的用到他们,会给你带来方便。 CPLD/FPGA这两个关于高速数字逻辑处理的家伙,今年肯定会派上用场,但是它会跟单片机配合起来使用。 男人选择东西只选贵的,不选对的;假如你想在2007年的全国大学生电子竞赛中得奖,你一定要选择对的,也就是你最熟悉的,而不要选择贵的,大赛评委不会因为你用上了DSP就给你加分的。 3 基本技能准备 磨刀不误砍材功,根基不牢就不要往上爬,爬得越高,摔得越重。 这个方面,你需要连接常用的电路,如高增益放大电路,跟随电路,滤波电路的设计,学习protel制图软件,会划电路原理图,会PCB制板。在准备期间一定要学会用万用板焊接电路,或者用三氯化铁腐蚀电路,这个效果非常好。在正式比赛前,一定要于团队在4天内练习做一个完整的电子系统,时间安排在8月初最好,不要以为你能做好各个模块,但是联机调试你就不一定成功,总是会缺点什么,事实证明,大部分的竞赛队失败就失败在最后的联机。 4 基本模块的准备 参加电子设计竞赛,离不开一些基本模块。象LED,LCD子电路,子程序。AD,DA电路,搞控制的总得选好步进电机的型号,驱动电路,驱动程序吧,那搞无线的应该准备什么呢?自己去想吧!有一个一等奖选手告诉过我,他说“在竞赛前我就知道我会得奖,因为我把该准备的东西都准备了,而且在比赛前几天都梦到了比赛题目",他说得有点夸张,但是也很可信,我以人格担保,我在考英语四级前梦见了作文题目,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英语四级考试。 马上要上课了,草草写个总结吧。 程序设计一定要用C语言、准备一定要充分、比赛一定要坚持到最后(好得创意会在最后一天产生)、一定要相信自己的团队,相信自己、一定要在比赛前几天保证好睡眠,体力。 [ 本帖最后由 open82977352 于 2009-4-28 08:13 编辑 ]

网友:

顶一下。

网友:

ding ding

网友:
顶楼主

呵呵,我还真不知道怎么弄呢

网友:
很多很多要准备...

网友:
有道理的要顶起来~!

网友:
实在是多谢了~

网友:
顶啊 正在努力中

网友:
看了这篇文章 ,我对竞赛更有信心了!! 相信我们一定能成功!加油!!!

网友:
不知道今年出什么题目?

网友:
顶啊 正在努力中顶啊 正在努力中顶啊 正在努力中

顶啊 正在努力中顶啊 正在努力中顶啊 正在努力中顶啊 正在努力中

网友:
顶~~  我们正在准备中~~  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