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behavior simulation 时出现这样的错误怎么办?

楼主:
在behavior simulation 时,双击generate expected simulation results后出现 warning:HDLParsers:3215 - Unit work/ee is now defined in a different file: was E:/study/verilog HDL/ee/ee.v, now is E:/study/verilog HDL/ee/ee.ant 最后总是停在 Running ISim simulation engine ... 就不再运行了。 请问这个问题应该怎么处理?谢谢!!!

网友:
别是仿真时间设得太长了吧?

把存贮器用光就死掉了。 先把时间设得短些,步数少些,通过之后再加多加长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