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可自动换挡的交流数字表头的设计,

楼主:
有谁知道<可自动换挡的交流数字表头的设计>, 有的话能给我提供相关的技术资料吗? 谢谢'

网友:
先整流出来,然后就跟直流一样处理

没实际玩过,不过想必是这样的。 1、如果是贪简单,整流滤波之后得到的是最大值(假设测量电路的输入阻抗极大),然后算出有效值、平均值等; 2、上述方法只适用于正弦信号,因为一滤波原始信号是什么德行就不知道了。也可先斩掉输入信号的半周后高速A/D采样,这样的做法比脚严格,俺搅得。 3、输入串个二极管给一电容充电就得到峰值,然后根据峰值的大小自动换档好了,用比较器。

网友:

我是想做个通用的测交流电流和电压的并且可以自动换挡(不是手动换挡)的数字表头并且不是用单片机做,是用一般的电路做.上面的大哥能给我具体点的建议吗?有相关的资料和电路吗?谢谢

网友:
把题目说得也太笼统了8?

基本想法是如下图,检测输入峰值以决定量程自动换挡(全波整流或许更好些)。但假如最小量程和最大量程差很多,比如从1V到1000V,那么峰值检测电路也得多个或换挡了。档次多的话后面的比较器也挺麻烦,对每个比较点还要注意加适量的正反馈做出死区来,以防止输入信号接近满量程时切换乱跳。其实想想还真不如用一个带多通道A/D的单片鸡(或PLD)做简单呢,切换算法可用软件随心所欲地编,纯硬件就很死板,难设计又难调试。 测电流跟测电压差不多,测高电压时玩命在输入端串电阻,测大电流时则是玩命并分流电阻。

gif

gif

网友:

从这位大哥的电路来看还是可以实现的,但我担心的是不用单片机做的话对它的精度影响有多大.你能再给我画个后面的电路的基本拓扑结构吗?我现在心理没有数啊,以前没有搞过这方面的设计啊.在此感谢你对我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