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电路的笔试题(汇总)

楼主:
大家谁搜集到的笔试题都列出来讨论一下吧。 (1)同步电路与异步电路的区别 同步电路:存储电路中所有触发器的时钟输入端都接同一个时钟脉冲源,因而所有触发器的状态的变化都与所加的时钟脉冲信号同步。 异步电路:电路没有统一的时钟,有些触发器的时钟输入端与时钟脉冲源相连,这有这些触发器的状态变化与时钟脉冲同步,而其他的触发器的状态变化不与时钟脉冲同步。 (2)什么是"线与"逻辑,要实现它,在硬件特性上有什么具体要求? 将两个门电路的输出端并联以实现与逻辑的功能成为线与。 在硬件上,要用OC门来实现,同时在输出端口加一个上拉电阻。 (3)解释setup和hold time violation,画图说明,并说明解决办法。 Setup/hold time是测试芯片对输入信号和时钟信号之间的时间要求。建立时间是指触发器的时钟信号上升沿到来以前,数据稳定不变的时间。输入信号应提前时钟上升沿(如上升沿有效)T时间到达芯片,这个T就是建立时间-Setup time.如不满足setup time,这个数据就不能被这一时钟打入触发器,只有在下一个时钟上升沿,数据才能被打入触发器。 保持时间是指触发器的时钟信号上升沿到来以后,数据稳定不变的时间。如果hold time不够,数据同样不能被打入触发器。 建立时间(Setup Time)和保持时间(Hold time)。建立时间是指在时钟边沿前,数据信号需要保持不变的时间。保持时间是指时钟跳变边沿后数据信号需要保持不变的时间。如果数据信号在时钟沿触发前后持续的时间均超过建立和保持时间,那么超过量就分别被称为建立时间裕量和保持时间裕量。

网友:

(4)什么是竞争与冒险现象?怎样判断?如何消除? 在组合逻辑中,由于门的输入信号通路中经过了不同的延时,导致到达该门的时间不一致叫竞争。 产生毛刺叫冒险。如果布尔式中有相反的信号则可能产生竞争和冒险现象。 解决方法:一是添加布尔式的消去项,二是在芯片外部加电容。

网友:

(5)名词:SRAM、SSRAM、SDRAM SRAM:静态RAM。 DRAM:动态RAM。 SSRAM:Synchronous Static Random Access Memory同步静态随机访问存储器。它的一种类型的SRAM。SSRAM的所有访问都在时钟的上升/下降沿启动。地址、数据输入和其它控制信号均于时钟信号相关。这一点与异步SRAM不同,异步SRAM的访问独立于时钟,数据输入和输出都由地址的变化控制。 SDRAM:Synchronous DRAM同步动态随机存储器

网友:

受益匪浅啊!!!!!

网友:

谢谢楼主 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