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鲜为人知的秘密...

楼主:
51管脚的内部详细结构(几乎所有教材上都看不到的),也许你遇到的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也和它有关呵

rar

网友:

这么奥妙的东东,你都能发现,呵呵!

网友:

哎,同样是电子工程师,差别怎么就那么大呢???

网友:

太棒了,我在设计产品的时候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当时以为器件的问题,就没有深究。看了这篇文章,涨见识了。

网友:

在该文中,提到51的I/O口模拟I2C总线时,要串一个100欧左右的电阻。那在其它应用中,需要串电阻么?比如SPI

网友:

只要是在51输出正跳变的时候,同一连线上其它器件脚有低电平的情况,就有可能发生这一类的烧毁芯片的事件...新老产品混用或更替过程中更容易出现问题

网友:

谢谢楼上的,那在设计的时候,需要分析在51正跳变的时候,该IO口所连的芯片引脚是否可能变成0,如果可能就需要串一个100欧姆的电阻,是这样么?

网友:

好象我也用过51单片机,现在都不记得了,哎...

网友:

楼上的用什么片子啊?

网友:

呵呵,“该IO口所连的芯片引脚是否可能变成0,如果可能就需要串一个100欧姆的电阻”是这样啊。否则有可能出问题的

网友:

果然是精妙之知识

网友:

看看 到底有什么神秘的

网友:

呵呵呵 权限不够

网友:

谢谢分享 我也要学习一下

网友:

强人,顶一下!!!!!!!!!!!

网友:

谢谢啊!!!!!!!!!!!!

网友:

早就看过了。

网友:

谢谢,谢谢

网友:

其他的单片机也有同样情况吗?

网友:

51单片机都是这样的,2个机器周期的强上拉是为了加快上升时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