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设计共享引言

楼主:
前段时间做一个基于TI TMS320DM642芯片的项目,主要应用是针对视频图像做一些处理和机械控制。后来因为一些原因,项目中止。因为硬件是我一个人独力设计完成(从项目规划、原理图设计、PCB设计到样机焊接、小系统调试),中间投入了很多精力和感情,不想它被抛弃,尤其是其中的设计理念(相信你在看图的过程中可以体会到^_^)。   初学电子的时候总找不到好的学习资料和学习教程,很渴望能有一个完整的项目做学习用却总找不到,即使找到了也是八九十年代的“老”设计,缺乏实用性、完整性和规范性。   而这个基于TM320DM642芯片的项目可以说是很适合刚接触电子的人做学习参考用的。因为:   1、DM642是TI公司2002年投入到市场的DSP芯片,被广泛应用于视频处理领域,是民用DSP中最高端的DSP之一。其周边器件应用和系统设计思路可以说具有很强的时代代表性。   2、项目设计过程中先编写了开发方案计划书,然后经过了严谨的计算、原理图仿真、CPLD逻辑仿真和PCB关键信号拓扑仿真,为设计成功提供了有力保障。整个过程能体现出一个完整的产品设计思路和开发流程。   3、设计过程中对PROTEL99SE的功能可以说挖掘的比较充分,对学习PROTEL的工程师来说应当是一份很不错的参考资料,包括层次原理图设计、设计规则的设定及使用、各种自动检测功能的使用及平面分割等PROTEL使用教程里很少见到的应用。(当然,使用PROTEL做DSP项目开发还是很不方便的,如果使用PADS或CADENCE要方便很多。)   于是我将这个项目稍做了一些修改和整理,做为一个完整的项目共享出来供大家做学习参考用。这个板子小系统及IIC我已经调试成功,并且编写了一些小程序烧到FLASH中实现了自启动。后面的视频输入输出芯片应用因为涉及很多的视频码流协议,需要牵扯很大的精力,所以没有再进一步调试。虽然只是四层板(DM642开发板为8层板),不过系统很稳定。将单板上的四个钽电容全部拆下(5V供电处钽电容没有拆),DSP内核运行在600M(用的-600的型号)、EMIF时钟超频到150M(SDRAM用的-7后缀芯片,数据手册标名SDRAM和DSP建议应用上限为133M),长时间跑程序很正常,观察SDRAM内容没有发现过错误数据。如果需要的话可以自己将其中的PCB图直接发给厂商做学习板,毕竟现在DM642开发板的价格还是在万元左右。   当然,设计中也存在很多缺陷,比如原理图ERC检测过程中会报很多端口类型连接错误等,这是原理图库建库不规范导致的。这些地方我没有做更改,把它一并发给大家,也让大家有一些意识,而且在里面找错应当也是一件比较有趣的事呵。没有任何设计是没有缺陷的,我经常看国外大公司提供的一些原理图或PCB,里面不尽人意的地方也是很多。毕竟这是我设计的第一款多层板,在没有DEMO板没有充足设备(只有一台数字万用表和一台标称25M带宽实际只有十几兆带宽的示波器)的前提下,四个月从写项目方案计划书到调完小系统还是比较紧的(必须一版成功),所以很多地方要做一些折中,不过系统可靠性是绝没有折中的。

网友:

在哪呀,共享呢
淘宝店:http://shop58832825.taobao.com
QQ:331215223
E-MAIL:viewmicro@qq.com
另外承接各类电子类相关项目

网友:

DM642 Ver2.0四路实时图像处理开发平台 *网址:http://www.61ic.com/Shop/DSP/C6000/200708/40.html *四路实时图像处理开发平台 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四路实时输入 一路输出 *提供SSD-DM642 Ver2.0开发板 CPLD源码 *提供TMS320DM642 芯片封装(Protel 99 SE格式) 提醒一下大家:如果你买了DM642的开发板,没有完善的技术支持就等于买了一块废板。我们提供的代码,基本都是国内最全的,而且软件调试说明书没有国内那家比我们写的详细。同时有我们为DM642开发板,提供完善的技术支持,解除你的后顾之忧。 如果你有疑问可以咨询我们的在线工程师: 客服A:QQ66860430 客服B:QQ84569832 MSN:china_61ic@hotmail.com 声明:我们所有提供的源码和资料都是真实的和网页上公布的100%一致 提示: “61IC中国电子在线”网站所有销售产品,未设置任何代理商,也没有任何其他网站代理销售。 如有其它任何网站或公司使用“61IC中国电子在线”或“61IC”的名义进行销售,均属于假冒产品。 “61IC中国电子在线”网站对您购买及使用此假冒产品过程中造成的所有损失均不承担任何责任。 官方指定销售网站:http://www.61ic.com 中文名称:61IC中国电子在线 官方指定销售网站:http://www.tichinese.com中文名称:TI德州中文网 系统简介: TI公司于2003年1月推出了数字媒体处理器TMS320DM642,该器件适用于VOIP、视频点播 (VOD)、多通道数字录像应用,以及需要高质量的音视频编解码领域。该器件一经推出便受到了业界的普遍关注,TI为方便广大客户对DM642的开发,推出了DM642的EVM板,极大的方便和简化了人们对dm642的应用,唯一让人遗憾的是这款EVM板价格昂贵,要两万多元,基于这个原因,使一些DM642的潜在客户及一些爱好者、学习者只能“望芯兴叹”。 索思达电子技术公司多年来一直从事TI的5000系列和C2000系列DSP的开发,推出了多款整合了USB、以太网功能的5402、2812的开发板,在这个基础上,索思达电子公司从2004起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收集了大量的DM642的技术资料,并充分考虑了产品研发及量产等需求,推出了多款DM642多路实时图象处理开发平台。 索思达电子公司于2007年8月推出了更新一代的DM642 EVM板,型号为SSD-DM642 Ver2.0,该DM642 EVM板针对专业DM642用户之需求而设计,以精湛的工艺加之100%完全测试打造出的高品质开发板,其稳定性及可靠性使其成为您的理想选择。 SSD-DM642 Ver2.0是索思达电子自主研发的一款可用于多路视频监控、视频服务器、数字视频录像机等场合的真正实用的嵌入式平台。SSD-DM642 Ver2.0嵌入式平台即可作为开发板供用户学习使用,也可作为系统板嵌入到用户的产品供用户进行二次开发以便缩短产品开发周期。 索思达电子技术公司在成功推出DM642 Ver1.0,DM642 Ver1.1版本后,在此基础上推出了四路全实时输入的SSD-DM642 Ver2.0版本多路实时图象处理开发平台,比DM642 Ver1.1功能更全面,性能更卓越,品质更优良。 本产品的外扩展资源和扩展接口如下图所示: 部分接口说明: ◇JTAG接口:本板卡和DSP仿真器连接接口,通过本接口用户可进行在线仿真。 ◇以太网:以太网接口,可以和计算机或HUB连接。 ◇硬盘接口:40针IDE硬盘接口,方便大容量的图像及其它数据的存贮。(接标准的ATA硬盘) ◇Video input:视频输入接口,可连接射像头或摄象机的输出。 ◇Video output:视频输出接口,可接监视器 ◇S端子输出:视频输出接口,可接监视器 ◇LINE IN:立体声输入端口 ◇PHONE:立体声输出端口,可接耳机或音箱 ◇MIC:麦克风输入端口,可接麦克风。 ◇UART:RS232/RS422/RS485接口,可连接串口设备 ◇HPI接口:主机接口,可和ARM等连接,组成主从系统 ◇扩展的IO口:有输入输出端口。 ◇时钟备用电池:装3V电池在系统断电后给时钟芯片供电。 ◇复位按键:提供手动复位用。 功能框图:  系统资源: ◇主处理器,TMS320DM642,主频 600MHz。 ◇SDRAM 4M * 64位。 ◇FLASH 4M * 8位。 ◇实时时钟RTC + 512*8位的EEPROM。 ◇4路视频输入:标准PAL或NTSC制模拟视频输入(CVBS复合视频信号)。 最大输入:0—1Vpp NTSC: 720 * 525@30帧/秒 PAL: 720 * 625@25帧/秒 ◇1路视频输出:标准PAL或NTSC制模拟视频输出(CVBS复合视频信号或S端子信 号输出等); 最大输出范围: CVBS 0—1.23Vpp,Y:0—1.23Vpp,C:0—0.89Vpp, ◇音频输入:双声道立体声输入或单一麦克风输入。8kHz--96kHz@16/20/24位采样。 ◇音频输出:立体声输出,8kHz--96kHz@16/20/24位采样。 ◇2路异步串口:可编程配置为RS232/RS422/RS485标准,用于控制 云台或者其他设备; ◇标准的IDE硬盘接口:用于本地存储大容量数字视频数据,实现数字视频录像机功能DVR; ◇RJ45标准10/100M以太网接口,实现视频服务器或网络摄像机的功能; ◇16路数字量输入/输出,实现现场环境检测与控制; ◇8个外扩按键可实现人机对话输入使用。 ◇8个发光二极管可用于调试程序和监测。 ◇16位的HPI接口可以方便和其他主机连接(如ARM等) ◇提供上电自动复位和手动复位功能,方便用户调试。 配套资料: ◇完整的原理图(pdf格式),快速掌握多项实用技术的具体应用; ◇在线烧写FLASH的方法与工具,用以固化用户自己的程序; ◇用户手册:非常详细,让你快速踏入DSP开发应用之门 ◇芯片手册:开发板上全部芯片的芯片资料; ◇送原版TI DSP开发环境CC'C6000 ◇送其他DSP相关学习资料。 配套应用资料: ◇送TCP/IP协议卷 :卷1,卷2,卷3 ◇送FAT16、FAT32系统说明文档 ◇送其它相关的开发说明文档 代码及相关实验: A.基础实验类 ◇扩展的SDRAM 的读写实验 ◇扩展的FLASH 的读写实验 ◇串行EEPROM的读写实验 ◇McBSP发送接收实验 ◇GPIO驱动发光管闪烁实验 ◇跑马灯实验 ◇TIMER定时器实验 ◇扩展的中断源输入中断信号实验 ◇键盘扫描实验 ◇输入、输出接口实验 ◇录音、播音实验实验 ◇语音报警实验 ◇UART发送接收实验。 ◇EMAC自发送接收实验 ◇4路视频采集实验 ◇4路视频采集循环播放实验 ◇在线烧写FLASH实验 ◇DM642二次BOOTLOADER 实验 ◇图像的反色实验 ◇图像的灰度显示实验 ◇图像的阈值分割实验 ◇灰度图的线性变换实验 ◇灰度窗口实验 ◇灰度拉升实验 ◇直方图实验 ◇灰度均衡实验 ◇图像平移实验 ◇图像的垂直镜像变换实验 ◇图像的水平镜像变换实验 ◇图像的缩放实验 ◇图像的旋转实验 ◇图像的平滑实验(平均模板算法) ◇图像的平滑实验(高斯模板算法) ◇图像的均值滤波实验 ◇图像的中值滤波实验 ◇图像锐化实验(梯度锐化算法) ◇图像锐化实验(拉普拉斯锐化算法) ◇图像的边缘检测实验(Sobel边缘算法) ◇图像的边缘检测实验(Prewitt边缘算法) ◇图像的边缘检测实验(Laplacian边缘算法) B.图像编码、解码类 ◇H263编码和解码实验 ◇ JPEG编码和解码实验 ◇MPEG2编码和解码实验 赠品: TI原版的DM642EVM光盘资料: ◇含DDK、NDK、RF、FlashBurn等开发工具包等 ◇含DM642的原理图、驱动程序等 ◇含H263、MPEG2、JPEG等视频编解码软件 典型应用: ◇视频服务器; ◇网络摄像机; ◇嵌入式智能交通; ◇视频会议; ◇数字视频录像机; ◇多路视频监控; ◇图像算法评估、分析等(如MPEG1、MPEG2、MPEG4、MJPEG JPEG2000、H264及其它各种图像算法) 相关配件: ◇直流稳压电源 1 个 ◇配套光盘 1 套 ◎销售价格:6500元/套 ◎电话:0733-8103652 传真:0733-8016152 在线客服QQ:84569832 66860430 ◎点击查看:SSD-DM642 Ver2.0四路实时图像处理开发平台[相关讨论] http://www.61ic.com/bbs/read.php ... ;toread=&page=1 ◎赠送VIP会员帐号1个 有效期:1个月 价值:79元 ◎赠送电子币50个(仅限于“61IC工程师社区”内使用) 价值:50元 ◎赠送TI EVM全套技术资料1套 价值:200元 ◎赠送51U盘开发板资料1套 价值:100元

网友:
垃圾开发板

株洲索思达(现在公司在长沙办公)和61IC是同一个 。我购买了 2812EVM-III型开发板 根本没有办法应用

更谈不上二次开发。  1、原理图有多处的错误(在此我不想一一指出)2、所谓的赠送软件、资料实际上完全可

以从网络上自己下载。3、资料光盘上居然还有病毒(可恶)。4、提供的软件,明显是从网络上下载的,连错误

都是一模一样。 5、售后服务人员是垃圾,很多东西都不懂。 老是要你自己去找,去改,如果这样我有必要买

你的开发板吗? 6、售前服务人员是骗子,说这也能实现,那也能实现,等你买了开发板后,才知道完全是他在

玩文字游戏。7、电路板设计太粗糙,走线就是垃圾。8、广告说的一些功能根本没有办法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