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读取单片机内部的程序

楼主:
请问各位大虾.我有一块单片机,里面有了程序,也可以用编程器读出,但如何把它还原成C语言或汇编语言的原文件呢?

网友:

上网下载反编译软件

网友:

反成汇编还差不多,反C语言不容易。

网友:

同楼上.不过,知道功能,还不如自己写呢.

网友:

先反汇编吧,好像有个叫IDA pro的软件吧

网友:

反汇编的还可以 c有点问题的

网友:

谢谢各位,反汇编没有问题,关键是如何反C

网友:
别费那脑筋了

编译过程原则上是不可逆的,就算能反几句高级语言出来,源码里的大部分信息(如变量名、函数名、注释等)都以丢失殆尽,有读这等天书的精力还不如自己写写。 BTW,当军事间谍另当别论。 ;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