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4C02的奇怪问题

楼主:
这两天在弄24C02的程序(51单片机)。单独写出来能写能读,但我要用到系统程序中。上电读数据偶尔不正常,而在程序运行中读数据时却始终读不出正确数据。请问各位大哥!会是哪方面的原因我没注意呢。延时或者.................. 我用的PROTUES仿真~~

网友:

呵呵 仿真有用么 我都是直接用单片机做的 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

再检查检查程序吧!网上有很 多e2prom的 程序。估计是 程序的 问题!!你把图发来 让 看看 吧

网友:

是不是在系统中读/写24C02时,有其它的中断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