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用电器如果电压太高很容易烧毁,做个保护器应该怎么做?

楼主:
有什么好想法,朋友们讨论一下

网友:

加TVS保护~加保险丝

网友:

最好是断电,TVS毕竟还搭在电路上!

网友:

参考漏电保护器原理 漏电保护器,TVS火线与保护地(也许不够安全,甚至危险)

网友:

市场上有过压保护器买

网友:

呵呵,以前在漏电保护器进出线间加压敏电阻 很容易误跳闸,改成560V都一样 主要还是电网尖峰电压的影响, 没办法,只好给压敏电阻再串个大电感,体积就大多了:-(

网友:

换电器

网友:

采集电压 然后分析 判断超过多少电压就自动断电 就可以了 或者是用比较器也可以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二极管整流 -> 电容滤波/峰值保持 -> 基准电鸭+比较器 -> 电流放大 -> 驱动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