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开SVCHOST.exe进程之谜

楼主:
svchost.exe是nt核心系统的非常重要的进程,对于2000、xp来说,不可或缺。很多病毒、木马也会调用它。所以,深入了解这个程序,是玩电脑的必修课之一。   大家对windows操作系统一定不陌生,但你是否注意到系统中“svchost.exe”这个文件呢?细心的朋友会发现windows中存在多个 “svchost”进程(通过“ctrl+alt+del”键打开任务管理器,这里的“进程”标签中就可看到了),为什么会这样呢?下面就来揭开它神秘的面纱。 发现   在基于nt内核的windows操作系统家族中,不同版本的windows系统,存在不同数量的“svchost”进程,用户使用“任务管理器”可查看其进程数目。一般来说,win2000有两个svchost进程,winxp中则有四个或四个以上的svchost进程(以后看到系统中有多个这种进程,千万别立即判定系统有病毒了哟),而win2003 server中则更多。这些svchost进程提供很多系统服务,如:rpcss服务(remote procedure call)、dmserver服务(logical disk manager)、dhcp服务(dhcp client)等。   如果要了解每个svchost进程到底提供了多少系统服务,可以在win2000的命令提示符窗口中输入“tlist -s”命令来查看,该命令是win2000 support tools提供的。在winxp则使用“tasklist /svc”命令。 svchost中可以包含多个服务 深入   windows系统进程分为独立进程和共享进程两种,“svchost.exe”文件存在于“%systemroot% system32”目录下,它属于共享进程。随着windows系统服务不断增多,为了节省系统资源,微软把很多服务做成共享方式,交由 svchost.exe进程来启动。但svchost进程只作为服务宿主,并不能实现任何服务功能,即它只能提供条件让其他服务在这里被启动,而它自己却不能给用户提供任何服务。那这些服务是如何实现的呢?   原来这些系统服务是以动态链接库(dll)形式实现的,它们把可执行程序指向 svchost,由svchost调用相应服务的动态链接库来启动服务。那svchost又怎么知道某个系统服务该调用哪个动态链接库呢?这是通过系统服务在注册表中设置的参数来实现。下面就以rpcss(remote procedure call)服务为例,进行讲解。   从启动参数中可见服务是靠svchost来启动的。 实例   以windows xp为例,点击“开始”/“运行”,输入“services.msc”命令,弹出服务对话框,然后打开“remote procedure call”属性对话框,可以看到rpcss服务的可执行文件的路径为“c:\windows\system32\svchost -k rpcss”,这说明rpcss服务是依靠svchost调用“rpcss”参数来实现的,而参数的内容则是存放在系统注册表中的。   在运行对话框中输入“regedit.exe”后回车,打开注册表编辑器,找到[hkey_local_machine systemcurrentcontrolsetservicesrpcss]项,找到类型为“reg_expand_sz”的键“magepath”,其键值为“%systemroot%system32svchost -k rpcss”(这就是在服务窗口中看到的服务启动命令),另外在“parameters”子项中有个名为“servicedll”的键,其值为“% systemroot%system32rpcss.dll”,其中“rpcss.dll”就是rpcss服务要使用的动态链接库文件。这样 svchost进程通过读取“rpcss”服务注册表信息,就能启动该服务了。 解惑   因为svchost进程启动各种服务,所以病毒、木马也想尽办法来利用它,企图利用它的特性来迷惑用户,达到感染、入侵、破坏的目的(如冲击波变种病毒“w32.welchia.worm”)。但windows系统存在多个svchost进程是很正常的,在受感染的机器中到底哪个是病毒进程呢?这里仅举一例来说明。   假设windows xp系统被“w32.welchia.worm”感染了。正常的svchost文件存在于“c:\windows\system32”目录下,如果发现该文件出现在其他目录下就要小心了。“w32.welchia.worm”病毒存在于“c:\windows\system32wins”目录中,因此使用进程管理器查看svchost进程的执行文件路径就很容易发现系统是否感染了病毒。windows系统自带的任务管理器不能够查看进程的路径,可以使用第三方进程管理软件,如“windows优化大师”进程管理器,通过这些工具就可很容易地查看到所有的svchost进程的执行文件路径,一旦发现其执行路径为不平常的位置就应该马上进行检测和处理。   由于篇幅的关系,不能对svchost全部功能进行详细介绍,这是一个windows中的一个特殊进程,有兴趣的可参考有关技术资料进一步去了解它。

网友:

学习,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