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的定时器输出的方波信号频率稳定度怎么样?

楼主:
能不能达到晶振的数量级?

网友:

当然不能

网友:

到底能不能啊? 准备做一个DDS信号源,DDS部分准备用软件实现,因为对时钟信号稳定度要求比较高,不知道单片机定时器能不能满足要求?比如最后频率稳定度要求百万分之一,用一个稳定度百万分之一的晶振,定时器输出信号的稳定度最差能查到什么程度?因为实验室没有测频的设备,做实验了也看不出来,希望高手赐教

网友:

能,只有晶振的误差,软件无误差

网友:

只是分辨率估计达不到LZ的要求

网友:

与指令周期有关,要是指令周期不同,频率在理论上有小的飘移 比如你定时的是200US,可能实际为201US,假如指令周期有几种(NOP,JMP)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