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运放输入信号被衰减的问题

楼主:
输入信号接入放大器后就被衰减了, 原来有1.2V,接入放大器后就剩0.9-1.0V了, 什么原因引起的,有没有解决方法!

网友:

帅哥.贴个图啊.全世界那么多放大器.怎么知道你用的是什么样的啊?

网友:

电路图啊?

网友:

贴上了,各位帮忙看看!

网友:

阻抗匹配的问题.,你可以调整前面的分压啊.

网友:

怎么计算运放的输入阻抗?电容的作用是不是隔直作用,我的目的是隔直

网友:

怎么计算,我也忘记了.你不是在仿真吗?直接调不就好了.我只知道你的R1好象用错了,应该是R2//R3吧

网友:

我也记不清运放放大是怎么计算的了

网友:
信号源Vi的内阻(R6/R7)太大

把R2、R3换成100k好了。 (严格地说,R1应置为R2||R3=50k。)

网友:

我把R6\R7改成1K,把R2、R3换成100k,效果好多了 !谢谢各位帮忙!不胜感激!

网友:

R1应该接地吧

网友:
谁能解释下,这样变换的理由吗?

网友:
现象正常

这个现象属正常,原因可以这样解释。

运放的负反馈(R2/R3)连接属典型的电压并联负反馈,其(-)端处于“虚地”状态,就是说对交流信号来讲,相当于接地,所以从R2左端,即楼主的检测点--看上去,后续电路的输入阻抗近似等于R2。
在测试点右侧开路,信源经R6/R7分压为1.25V;而接入运放后,其输入阻抗(约10K)与R7并联成约5K的阻抗,此时检测点的分压值理想计算数值为0.83V(2.5/3)。

这里强调两个问题:1、必须考虑后续电路接入后的信源负载变化;2、虚地问题。
至于具体设计取值则取决于你的实际需要,比较容易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计算运放的输入阻抗?电容的作用是不是隔直作用,我的目的是隔直

不错,是隔直,它的值取决于你的电路的工作频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把R6\R7改成1K,把R2、R3换成100k,效果好多了 !谢谢各位帮忙!不胜感激!

很正常,见此前的答复。
请教:
为什么非得使用R6/R7这样的安排?
对每个值的选择,最好都要问自己为什么,依据是什么。才能做出自己有把握的正确设计,也最好不靠“换来换去”地“试试”来解决设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每个值的选择,最好都要问自己为什么,依据是什么。才能做出自己有把握的正确设计,也最好不靠“换来换去”地“试试”来解决设计问题。

金石之言!
电子工程师对选用的每一个器件及参数,都必须有依据,即便一时未能完全掌握而不得不“试试”,试出“结果”后也应千方百计寻找到理由,才能成为自己的东西。

网友:

说的好啊,试出结果是应该问为什么啊

网友:

13楼说的不错,和我的想法一样

网友:
13楼分析的不错!!!!!!!!!!!

网友:
没看出来有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