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共战ARM,实战(2)

楼主:
帖出来供大家讨论,内容:UART0通讯实验-查询方式.后面再讨论寄存器的使用~~~~` #include "config.h" /* ********************************************************************************************************* ** 函数名称 :DelayNS() ** 函数功能 :长软件延时。 ** 入口参数 :dly 延时参数,值越大,延时越久 ** 出口参数 :无 ********************************************************************************************************* */ void DelayNS (uint32 dly) { uint32 i; for ( ; dly>0; dly--) for (i=0; i<50000; i++); } #define UART_BPS 115200 // 串口通讯波特率 /* ********************************************************************************************************* ** 函数名称 :UART0_Init() ** 函数功能 :串口初始化,设置为8位数据位,1位停止位,无奇偶校验,波特率115200。 ** 入口参数 :无 ** 出口参数 :无 ********************************************************************************************************* */ void UART0_Init (void) { uint16 Fdiv; U0LCR = 0x83; // DLAB=1,允许设置波特率 Fdiv = (Fpclk / 16) / UART_BPS; // 设置波特率 U0DLM = Fdiv / 256; U0DLL = Fdiv % 256; U0LCR = 0x03; } /* ********************************************************************************************************* ** 函数名称 :UART0_GetByte() ** 函数功能 :从串口接收1字节数据,使用查询方式接收。 ** 入口参数 :无 ** 出口参数 :接收到的数据 ********************************************************************************************************* */ uint8 UART0_GetByte (void) { uint8 rcv_dat; while ((U0LSR & 0x01) == 0); rcv_dat = U0RBR; return (rcv_dat); } /* ********************************************************************************************************* ** 函数名称 :UART0_GetStr() ** 函数功能 :从串口接收 ** 入口参数 : s 指向接收数据数组的指针 ** n 接收的个数 ** 出口参数 : 无 ********************************************************************************************************* */ void UART0_GetStr (uint8 *s, uint32 n) { for ( ; n>0; n--) { *s++ = UART0_GetByte(); } } /* ********************************************************************************************************* ** 函数名称 :UART0_SendByte() ** 函数功能 :向串口发送字节数据,并等待发送完毕,查询方式。 ** 入口参数 :dat 要发送的数据 ** 出口参数 :无 ********************************************************************************************************* */ void UART0_SendByte (uint8 dat) { U0THR = dat; while ((U0LSR & 0x40) == 0); // 等待数据发送完毕 } /* ********************************************************************************************************* ** 函数名称 :UART0_SendStr() ** 函数功能 :向串口发送一字符串 ** 入口参数 :str 要发送的字符串的指针 ** 出口参数 :无 ********************************************************************************************************* */ void UART0_SendStr (uint8 const *str) { while (1) { if (*str == '\0') break; // 遇到结束符,退出 UART0_SendByte(*str++); // 发送数据 } } /* ********************************************************************************************************* ** 函数名称 :main() ** 函数功能 :从串口UART0接收字符串"Hello EasyARM2131!",并发送回上位机显示。 ** 调试说明 :需要PC串口显示终端软件如EasyARM.exe。 ********************************************************************************************************* */ int main (void) { uint8 snd[32]; PINSEL0 = 0x00000005; // 设置I/O连接到UART0 UART0_Init(); // 串口初始化 UART0_GetStr(snd,18); // 从串口接收字符串 DelayNS(10); UART0_SendStr(snd); // 向串口发送字符串 DelayNS(10); while (1); return 0; }

网友:

与UART0有关的几个寄存器...偶也遇到问题了. UART0有十一个寄存器.上面的只用到其中三个..如果要我慢慢地对着书本,也能理解一下.. 余下的够恐怖哦,不信?!我帖出给你看.. /* Universal Asynchronous Receiver Transmitter 0 (UART0) */ /* 通用异步串行口0(UART0)的特殊寄存器 */ #define U0RBR (*((volatile unsigned char *) 0xE000C000)) #define U0THR (*((volatile unsigned char *) 0xE000C000)) #define U0IER (*((volatile unsigned char *) 0xE000C004)) #define U0IIR (*((volatile unsigned char *) 0xE000C008)) #define U0FCR (*((volatile unsigned char *) 0xE000C008)) #define U0LCR (*((volatile unsigned char *) 0xE000C00C)) #define U0LSR (*((volatile unsigned char *) 0xE000C014)) #define U0SCR (*((volatile unsigned char *) 0xE000C01C)) #define U0DLL (*((volatile unsigned char *) 0xE000C000)) #define U0DLM (*((volatile unsigned char *) 0xE000C004)) 晕了没有..~~ 有什么好方法方便记住他啊~~~~~~~~~~

网友:

void UART0_SendByte (uint8 dat) { U0THR = dat; while ((U0LSR & 0x40) == 0); // 等待数据发送完毕 } 不知道楼主测试过这段代码没有啊?有没有发生丢包? 我在做这个实验的时候,用Proteus进行仿真,总是会发生丢包,一直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我后来看了一本书上的做法是在其中加了一个延时,如下面代码所示,不知道楼主用真实的硬件测试时有没有丢包啊? void UART0_SendByte (uint8 dat) { U0THR = dat; while ((U0LSR & 0x40) == 0); // 等待数据发送完毕 { uint32 i; for(i=0;i<10;i++); } }

网友:

while ((U0LSR & 0x40) == 0); // 等待数据发送完毕 ==== 从这句上可以看出,没发完,是不会向下执行的,加延时代码有什么用呢.. .如果丢包的话,加延时还不是一样...

网友:

[效果如下图所示 不加延时的效果 加延时后的效果 我声明,我是在Proteus里面进行的仿真,所以我只是不知道是因为软件仿真的关系还是程序本身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