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的速度怎么算出来的

楼主:
最近,看各家单片机的特点对比,发现有avr的宣传资料上说: "系统晶振8MHZ的AVR,相当于系统晶振224MHZ的MCS51" 感觉不大可信,不知怎么算出来的,还是测出来的? 高人请指点?

网友:

理论计算值 相当于 amd 的所谓 4000+, 或是java 比 c++ 快  http://www.ec66.com/article/list.asp?indexid=84 21) 为什么选用AVR单片机? 从高级语言C代码,看各种单片机性能比较: 从一个小C函数为例: /* Return the maximum value of a table of 16 integers */ ;返回最大值的表格的16位整数 int max(int *array);数组*array { char a; int maximum=-32768;最大的=-32768 for (a=0;a<16;a++) if (array[a]>maximum) maximum=array[a]; return (maximum);返回 } 性能比较: AT90S8515 8 MHz 80C51 24 MHz 68HC11A8 12 MHz PIC16C74 20 MHz 编译结果结论: 8 MHz AVR ——224 MHz 80C51

网友:

没看明白楼上怎么算的

网友:

分频数,PLL锁相环,指令执行效率, 指令机器周期数,流水线方式 etc.

网友:

是在瞎吹,最多相当于标准51的12*8倍。。。 可能某一特定的代码相当于224M,增加型51也可以做出类似的结果(比AVR快)。。。

网友:

那个东西不知道咋的竟然不支持位操作 很多逻辑控制没位操作用字节不累死才怪

网友:

不过8M的AVR确实比20M的51快得多, 即使是6时钟51

网友:

那AVR 能不能比1个时钟 晶震120M 51快? 加16*16的乘法器

网友:

我觉得这么算,不知对不对 标准51,12个震荡周期为1个机器周期,指令周期为: 指令总数:111条 单周期指令:64条 双周期指令:45条 四周期指令:2条 可以认为平均指令周期为2.5个机器周期,即30个震荡周期. avr一个,无机器周期概念,实际上相当于一个机器周期一个震荡周期, 其指令周期大部分为1个震荡周期,少部分为2-4个震荡周期, 如果按平均每指令1.5个震荡周期算, 执行指令速度比标准51快30/1.5=20倍左右. 如果按最好情况每指令1个震荡周期算 执行指令速度比标准51快30/1=30倍左右 单纯运行指令得速度应该为8M对应8*20到8*30之间,160M-240M之间, 考虑avr大部分为单周期指令,8M的avr的指令执行速度相当于224M标准51还真是差不多!!!!!!!!!!! 真是不算不知道,一算下一跳,标准51实在是太慢了.

网友:

指令总数:111条 单周期指令:64条 双周期指令:45条 四周期指令:2条 可以认为平均指令周期为2.5个机器周期 (64+45*2+2*4)/111=2.5?

网友:

AVR的性价比是好! AVR的性价比是好, 但说AVR速度快。数据运算430比AVR快多了,一般的CPU指令速度C8051比AVR快。 比抗干扰你AVR和PIC比比? 比A/D你AVR和C8051比比? 比低功耗你AVR和430比比? 比价格你AVR和STC比比 AVR的价格比也就只能在欧美中相对较低 日系的 台系的芯片 那个不比AVR便宜啊?

网友:

AVR能参与计算的寄存器多,51就一个A,另外日系的也不便宜,比如东芝。

网友:

专门挑他人的长项去比,不知道有没有意义 要不来个抬杠的比法: 大脑和爱因斯坦比 手指和贝多芬比 抽象思维和毕加索比 拳头和贝利比 打篮球和乔丹比 ..... 比下去那么发现那个都不如人家,怎么办难不成是废物 开个玩笑。

网友:

哈哈 支持楼上的,严重支持你. 说的太对了,我看了13的也是觉得不对劲,看了你的,我完全明白了,就是这样~~

网友:

系统晶振8MHZ的AVR,相当于系统晶振224MHZ的MCS51" 这句你是在哪看到的,没那么夸张吧,还是他是有前提的,而你只把结论般过来了?

网友:

上面两位大哥,我第一句话:AVR的性价比是好!我第一句话就说了:AVR的性价比是好! 看的出来楼上两位都是用AVR的,你看到别人说了AVR的短处不高兴, 我是用51的,看见别人说51慢的跟拖拉机一样,我也不开心!将心比心我理解你们两位!“系统晶振8MHZ的AVR,相当于系统晶振224MHZ的MCS51” 我的意思是AVR是很有优势,但AVR不是无敌的。 是不是太抬举AVR,贬低其他的单片机了把! AVR的速度在8位机并不是最快的,其他的8位机不比AVR慢

网友:

性价比~~~ 性能和价格~~~ 51是价钱比较好的~~~ 这个是51最大也是唯一的优点了~~~ 如果用51.AVR.PIC等都可以的场合,选择51

网友:

呵呵,那些都只是些估算, 但AVR在某些方面的资源比51好用多了,这是毋庸置疑的~~~~~~ 特别是它的那三个指针:X,Y,Z,能够在指令执行后自动增一或减一,相当的实用.

网友:
刚学avr,还没领会到他的优越,最近将51的12864串行显示移植到avr,反而发现他写得比51慢!不知为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