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谁闲着呢?看一个很奇怪的C问题
一朝成名
一朝成名

网友A(2007-10-16):
谁闲着呢?看一个很奇怪的C问题
最近做个东西写了个小程序但是就出现了费解的问题.仅仅是改动下面的几句 程序就出现非常不正常的现象,看不出问题出那里了.....只有把if(a-b >1)改为if(--a != b)(后面有a的修正a++) 程序才能正常运行.....很是纳闷.....这俩句子没区别吧??? if(a > b) { if(a-b>1) //如果把前面改做if(--a != b)后面再加个a++程序正常运行,就是为了 让a 比b大于一以上一下的程序才执行. { ...... } } if(a<b) { if(b-a>1) //跟上面同样道理 { ...... } } KEIL可能直接把前后两个条件直接优化到一起了,这样出的错
问题
东西
程序

网友B:
回复:谁闲着呢?看一个很奇怪的C问题
呵呵,最明显的不同,a改变了.

网友C:
回复:谁闲着呢?看一个很奇怪的C问题
--a!=b a值已经被改变 a-b>1 a值不变

网友D:
回复:谁闲着呢?看一个很奇怪的C问题
没有搞明白就怪

网友A:
回复:谁闲着呢?看一个很奇怪的C问题
没说明白的 在下面我加了a++的呵呵

网友A:
回复:谁闲着呢?看一个很奇怪的C问题
我用if(a-b>2) 同样出现了跟a-b>1的同样的情况 就是程序跑的不正常

网友A:
回复:谁闲着呢?看一个很奇怪的C问题
查看本帖全部讨论,请
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