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51EDN实验板的延时怎么算?

楼主(2007-10-16):
51EDN实验板的延时怎么算?
它的晶振是11。0593MHz。延时怎么算呢? 我以前用的是12MHz的晶振。
延时

网友A:
你不知道公式吗??51的时钟周期=1/晶振频率 机器周期=12*时钟周期 这样你知道了吧

网友A:
串口通讯用11.0592,能产生标准波特率 不过用12M产生的波特率也在误差范围内 编通讯特别应注意的一点:相对通讯的速率,cpu的速率应该足够的快。 我曾写一个ps/2的简单程序,差一点就出问题,因为通讯产生中断过快,cpu来不及执行完一次中断处理而另一次又来了的话,便会掉数据。ps/2通讯速率33kHz,我那个程序用12M晶振刚好,6M便会丢数据。

网友:
嘿嘿,我也来凑一下热闹~~~~~~~ 51的定时器一般是计机器周期,即一个机器周期计增一个数. 引用2楼的话: 51的时钟周期=1/晶振频率 机器周期=12*时钟周期 你也可以这样子看: 51在1秒内 { 时钟周期数=晶振频率数 机器周期数=晶振频率数/12 (以12MHz晶振计,则1秒的机器周期数为1M个,那么一个机器周期有多长时间呢????——为1/10的6次方,等于1微秒。 那么,11.0592MHz呢???,同理,它在1秒内的机器周期为:921600个 如果你计数器计够这么多个数,那么时长就是1秒了。 }